“求助”开关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起振

楼主(2004-02-21):
有一个60V输入,24V输出,功率为36W的开关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起振,无法调整输出电压,但接上一个负载以后,输出就不再起振,也可调整电压,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采用的是UC3844,常规的开关电源。

网友A(2003-09-29):
电路参数有错误,空载时工作一个脉冲时间就得关闭十几个脉冲时间,电源有唧唧声,输出电压波动。我见过此类情况,有兴趣请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带上图纸)与我商讨。

网友B(2004-01-09):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C:
开关电源很多是要带负载才能正常工作的,看看反馈是哪一路了

楼主:
电源一般要有稳定负载时电源的输出就会相对稳定

网友D:
从控制角度看,空载对系统稳定性来说,是最恶劣的。 这时,你可能需要调节你的控制参数,比如滤波L/c,比例积分rc, 如果是打一阵,停一阵,可能是积分环节取得太大。 同时,也可能是比例环节取得太大,系统开环增益大也会导致不稳定 当然如果 也可能是滤波LC取得太小,需增大L或c。

网友E(2004-02-21):
空载时不起振是什么意思,具我所知开关电源在空载时也能正常工作,因为电源内部有死负载,请问有无高手驳回我的观点。

网友F:
我敢保证这个电源副边是肖特基整流的,如果是同步整流就没事。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给它并上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