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4-02-21):
西门子变频mmv400/3, 想使用其8段速功能,但IN1和IN2 的参数要设成,6或18 。 那正反转怎么控制?报警复位用哪个点?因为第一次用,说明书不全,敬请指教。 还有,我想用一台4KW的变频器,拖 2台电机,一个4KW,一个2.2KW,不同时工作。在使用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2002-07-31):
P050可设置正反转。 你说的IN1和IN2指的是输出继电器RL1和RL2吗?6和8只是出厂设置,你自己可定义的。 可试着用P54定义报警复位。 拖两台电机和变频器本身无关,你肯定得通过外部的继电器控制,主要你要考虑清楚可靠性的问题。

楼主:
拖两个当然没问题,只是因为一个是大拖小,怕电机受不了,所以想参数设置上是不是应该注意什么. 另外是DIN3,4,5作8段输出的输入信号.DIN1,2作正反转信号可以吗?DIN6作复位. 谢谢

网友A:
以大拖小肯定对电机有影响,对变频器也不是很好,你把加减速时间调长点会稍好一些。 DIN1-6的功能是可自定义的,分别是DIN1-5对应P51-P55,DIN6对应P356。你想把3、4、5做输入的话就对应第一到第三固定频率,用P45设置频率反向。 如此解释够清楚吗?

网友A:
对了,你的变频器功率别超过电机的两倍。

网友B(2004-02-05):
我单位最近要集中安装十多台变频器。请问,安装在一起时,变频器相互之间会有影响吗?安装的想互之间多少距离比较合适。

网友C:
本公司是一家从事自动化控制工程和国内外著名公司仪器仪表、计算机工控产品销售及服务,以承接系统工程为主,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经营范围: 1、工业仪表生产工艺过程DCS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 2、PLC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及变频控制系统工程 3、燃煤、燃气锅炉变频控制及工业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 4、工控软件设计、系统安装调试 5、恒压供水、供气系列控制系统 6、风机、水泵节能控制系统 7、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 8、制作各种规格低压配电柜、配电屏、磁材充磁柜、充磁机 9、PLC控制变频器、人机界面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 10、代理进口、国产变频器、PLC可编程控制器、低压电器的销售和服务 地址:浙江东阳横店工业区 邮政编码:322118 电话:0579-6553695 13505892696 E-mail:dykr2696@sina.com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E-mail:rxf6953@163.com 开户帐号:9558801208101408936

网友D:
我是菜鸟 我想问一个问题:直流调速装置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吗?哪个大哥 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