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意的问题

楼主(2004-02-21):
我在现场遇见一个急赖手的问题。当所有的设备安装完后。进行首次受电。发生相间短路。 具体有一动力变压器(10KV/380V),低压侧用母排连接。相间的距离最小的为3个多厘米, 受电是高压先送个380V,没问题。当送10KV时,低压侧发生B,C相短路。短路点就在相间距离最小处。把铜排连接的螺丝烧化。本身短路点就在铜排的终端(后面用电缆连接)。短路 点就在铜排和电缆的连接处,连接的螺丝是长了点,但相间的距离有3个多厘米那。 就能发生短路,难道是尖端放电吗?很是不可思议!请教!谢谢!

网友A(2003-07-05):
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变压器?

网友B:
是否是在安装过程中有什么金属东西遗留在设备上?送电前又没有检查清楚?

网友C:
变压器有静电屏蔽层吗?

网友D:
请查看电工手册上的爬电距离?

网友D:
有的变频器上的直流电压570V、电流500A。正负极中间只隔一层绝缘纸,也没有问题。

网友C:
考虑一下上电操作过电压 静电耦合方式的

网友C(2003-09-25):
380V要求电气间隙好象要5cm,爬电距离要求就更大。

网友E:
查一下电工手册,不就全知道了?!PINGJIANG说得对,如果安装距离不能改变的话,可以考虑加装绝缘板!

楼主:
,爬电距离要求是多大。谢谢??///

网友F:
偶然的中风。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不宜经受一点点风寒,气温稍有波动,就得去医院。我想大概是这个问题。

网友G:
sorry,由于长时期不从事具体工作所以我给出的数据错了,300至600V,电流大于63A的电路电气间隙不小于10MM,爬电距离不小于12MM小母线汇流排或不同极的裸露带电导体之间,以及裸露带电导体与未经绝缘的不带电导体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小于12mm,爬电距离不小于20mm.请仔细检查有哪些地方不附.

网友H:
变频器奇特故障 有一台西门子37kw和一台7.5kw的变频器在修好后,输出平衡,但是,在用通讯接口的时侯无法用自动工作,只能用手动面板,别的机器可以,参数一样的,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I:
通讯地址是否正确?或对换CPU板试试,CPU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J:
我有一变频器型号为vfb037b43A,不知是哪家商品,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K(2004-02-10):
3厘米足够尖端放电了,加绝缘!不能加绝缘就吧螺丝磨平一点

网友L:
TO:敬一言 VFD为DELTA(台达)的产品

网友M:
变压器合闸时会有合闸电流和次级过电压出现,所以在变压器出线处的放电距离和爬电距离不能按额定电压算,请查阅电工手册,加装绝缘板或防弧帽。

网友N:
从你的详细故障说明来看,你的铜排间隔在3CM已经足够了,产生相间断路的主要原因是:1、你的环境污染是否严重。2、你的电缆联结点B相C相是否没有紧固,在合闸时在没有紧固处产生电火花所致。如有问题发Email:hcs.6913126.COM

网友N:
TUTU你好:你的三相铜排、下引电缆是否没有固定,如没有固定会在合闸冲击大电流下,电缆相应会振动,3CM间距会很容易短路。这是必须注意的。有问题请回信。

网友O:
To:Tutu 10kv/380v系统低压相间间隔,户内不小于10MM,爬电距离不小于12MM,你的系统相间的距离最小的为3个多厘米,不能满足安全要求。建议增加间距或在母排上套热缩管,低压品就行。一般原则应加换环氧树脂隔离板比较规范。仅供参考!

网友C(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P:
从事高压变频相关行业至少2年以上 本工作主要负责高压变频相关技术支持 工作地点为上海 联系人:小曾 电话:021-66280000 email:aben_0519@163.com 诚心招聘!!!

网友Q(2008-08-27):
关注后来怎么样了啊 ,关注后来怎么样了啊 。

网友R(2011-09-08):
电这种东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学问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