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可否直接加用变频器?

楼主(2004-02-21):
在设备的变频改造过程中,通常是将系统调速部分进行变频改造,那么可否直接给现场的调速电机加用变频器?如果可以的话,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吗?还是直接将调速电机调至最大转速即可?

网友A:
建议不要采用这个方案,调速电机传输效率只有80-86%,用变频器直接拖动容量为80%的电机就行,不但节能效果也好!本人改过类似产品,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