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严重不平衡

楼主(2004-02-22):
我使用的安川616G5-22KW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严重不平衡,相差10A左右,更换驱动板后正常(ETC615761),不久又出现类似故障,有时还击穿逆变模块。请问是什么原因?驱动板如何修复?

网友A:
请检查电机~

网友B:
用另一台电机试一试,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

哈哈,是我

网友:
你好,如果换上新驱动板就正常了,说明控制电路板没有问题,造成缺相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一、电机有问题,如电机三相绕组静态阻值不一样、电机绝缘不好等。二、负载过重,长期过载运行容易造成变频器的损坏。 可换一台确实正常的电机试一下,在运行前先测测变频器空载运行时U、V、W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至于驱动板的维修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及实际经验。

网友C:
以前我见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原因是一个驱动光藕坏掉了,但这个则可能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你的电机可能只是小问题,可对变频器却是大问题!

网友D:
各位好: 我的安川22KW变频有10台正在使用,其中四台出现了输出电流不平衡的现象,电机的直流电阻正常,空载电流也相差3-5安(不接电机}。损坏的驱动板有好几块了,请各位帮助想想办法,这样下去消耗不得了的。

网友E: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使用环境很重要!变频器要注意保养维护!参数调整要合理!另外变频器输入电流不平衡是很正常的,输出电流是平衡,如果不平衡一般都有故障了,要请专业的人员完全修复;拿云所说的空载电流也相差3-5安(不接电机}我不太明白,不接电机不可能产生电流。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输出三相不平衡是不容许的,输入不平衡是正常的。

楼主:
各位专家: 上次我的留言,空载电流是只接电机时的电流,我的错误误导了大家,对不起!现在我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大家能提供修复驱动板的资料吗?型号是ETC615761。再问怎样才能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楼主:
我们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无法驱动主电机 ,变频器型号为LG-SV110IS3-4型。以经使用了4年。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F:
无法驱动主电机电机的原因就太多了,可能外围问题,也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说的详细一点,那么判断的范围就小了

网友H:
驱动版上PC923或PC929损坏造成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更换坏后即可,我已修复多台,最易损坏的是PC923。

网友D:
谢谢各位高人的指点!!!!希望能继续和大家交流!

网友I:
我觉得是变频器的事情,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完了换了变频器就没有事了

网友B:
并非现实!

网友J:
你先把电机线拆掉,用指针电压表量一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K:
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我们用的变频器是ABB ACS600的,利用一套变频器驱动起升和行走两套机构,非同时工作,用时利用对应接触器切换,其中起升接触器状况良好,但行走接触器触点经常拉弧烧蚀。请问原因有哪些?该如何处理?

网友B:
测量切换时电流,切换时变频器是否停止输出?

网友F:
切换时让变频器停止输出

楼主:
切换时变频器应该没输出了吧?因为起升/行走是同一操纵手柄的四个方向,只有起升手柄回零后才能进行行走操作。 若切换时变频器未停止输出,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L:
我有二台安川变频器主板坏了,型号分别是616P5 CIMR-P5A4075和616P5 CIMR-P5A4110,能提供上述主板的朋友请和我联系,谢谢! 徐先生0537-7237296 E-mail:sdwsxwl@263.net

网友M: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安川616G5的变频器显示SC,检查时发现V相模块被击穿,驱动电路上有一只5.1K的电阻被烧掉,检查其它电路,没发现其它问题,但更换后,开机正常,但是频率一加上去就跳保护SC,断开PC817反馈光耦,一切操作正常,但是没有输出,请问各位是什么故障?

网友N:
acs600的变频器在使用时必须实际速度为零,才能切换

网友O:
各位好,我公司是做安川代理的。如果有能为各位分担请拨13764304890张生。尽情为你服务。

楼主: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P(2006-01-15):
如果触发板损坏,要留意一下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如:灰尘,湿度,温度等等。

网友Q(2006-02-16):
如果是同样的故障再次发生,一定要进行彻底检查,可能是在修理过程中不彻底导致

好人世间:

网友R(2011-11-12):
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换PC923的

网友S(2013-02-2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后来没有解决,今天学了

网友T(2013-06-07):
G5-----------G7-------------H1000

网友U:
2013年第十五届中国青岛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将在8月15——17日(与啤酒节同期)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啤酒街的对面哦)

隆重举行。有兴趣的联系我193026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