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故障,急助???

楼主(2004-02-22):
本人使用一台5.5KW三肯变频调速器驱动旋转筒体,近段变频调速器总是每天出现一次恒速中过电压报警的故障,复位后后正常,请问用过三肯变频的同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处理?谢了。

楼主(2001-02-17):
可能是过电流倍数设定的不匹配,设到最大试一下,另外可能出线电缆的问题,若运行中电缆较热即是,换粗一点的即可。

网友A:
换过试了吗??

楼主:
换新后,故障依然。本人现增加一个大功率制动电阻,效果依然不佳。WHY?

网友B:
请在变频前加输入电抗器

楼主:
可判断为变频器失速过电流,将F601设定一下,另外将最高运行转速降低一点。

楼主:
在输入端加电抗器不解决问题,输入电抗器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C:
惯量大失速造成,换矢量型变频器配制动电阻即可。

网友D:
如果是近段出现的问提,看是不是变频器自身故障,换一台试一下,如果是,请检查驱动板电压检测电路,如果不是,查看负载是不是惯量大。

网友E(2001-06-24):
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及加刹车装置试试。

网友F:
赞同“存在”看法,应该是负载转动惯量过大。

网友G(2001-08-27):
pwge朋友说的很对,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可以将旋转筒体内的内容物减少,若故障消失。即可证明。将最高运行转速降低一点。若不行,换大一级。

网友H:
只要将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加大一些问题就可解决。

楼主(2001-10-21):
最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最应该检查的是你的速度命令是否恒定,在运转中,把速度命令突降至0 ,如果出现问题,就应该考虑增加减速时间,请告知详细工作情况,桶内是什么.

网友I(2003-08-05):
加大加减速时间就行

楼主:
先按luozhengqq朋友所说办,不行的话检查制动单元有无故障.最后换新机实验.

网友J:
建议换机试试。换机电话:13818778494 马先生

网友K:
致客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我司的高性能、高品质的矢量变频器系列产品。 本公司引进台湾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Sensor-less Vector PWM Control)在国内研发、生产;同时我们也与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合作,开发更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产品来为客户服务,满足不同的驱动性能需要。 与国内外产品比较的优越性 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通用型产品性能特点: 注塑机专用型性能特点: 1、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 1、起动速度快、力矩大,达额定转矩150% 2、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 2、相对V/F控制方式,具有低速大转矩, 3、 起动速度快、力矩大 瞬间大负载时自动转速补偿,可以避免 4、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瞬间过流保护。 5、 多样速度指令迭加 3、过载能力强:过载能力200%一分钟, 250% 30秒 产品价格定位:国外品质、国产价格 系列产品: 全系列依据国际安规设计,30KW以下新系列塑壳推出 机种齐全:裸机、标准机、柜机 容量齐全:0.4-400KW为标准品,更大功率欢迎定做 系列齐全:G通用型、F风机水泵型、Z注塑机专用型、N圆织机专用型 电压等级齐全:220V、400V、660V、1140VAC/VDC,共用直流母线 合作方式 我司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欢迎全国各地区经销代理,并进一步结合建立合资企业,大散件组装(SKD)、贴牌生产(OEM)、委托设计(ODM)、外销国际业务等,同时欢迎各种技术合作及策略联盟。 真诚期待您们来电、来函,洽谈业务! 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胡培宏 联系电话:0755-83443302/013510379353

网友L(2003-12-17):
看看该变频器运行频率是否过低

网友M:
用了电阻后,参数也要调过

网友N:
如果一楼的问题描述没有错误(恒速过压),就应该与加减速过程无关(减速过压才与减速时间、系统惯性、制动组件的选型有关),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网电压,看是否偏高或者是否有突变的情况,其次检查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和过压保护点设置。 附:对于变频器电压检测回路的检查: 用一个准确的万用表,直接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与变频器自身的检测值比较,如果不同,可以修正电压校正参数(这个参数一般不对用户开放,可向相关的厂家咨询)。过压保护点的设置一般为厂家参数,所以用户改动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确认

网友O:
造成恆速中過電壓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種 1.回生制動力矩不足 2.回生制動使用率不足 3.電源電壓變動太大﹙含尖峰與離鋒) 4.同一電源系統有大容量負載的啟動與停止 你或許可以朝這幾個方向來調查。

网友P(2004-02-15):
TO:胡先生 索要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资料及报价。 E-mail:Tianqixian@126.COM

网友Q:
TO:hzj 能否将现场的具体情况描述一下。 故障有无规律可寻?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R:
此故障属于软故障,一般最有效解决办法是恢复出厂值

网友S:
假如是某个固定时段的话,那就是电网电压的波动造成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将驱动电容换掉后就可以了,

网友T:
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原因是负载掼性太大,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换一个电阻值是原来80%左右的电阻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U:
如果不是单独辊运转请检查各辊间的线速是否一至

楼主(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V(2004-06-26):
各位高手:    我使用一台SIEMENS MM440-5.5KW变频器带一台风机(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使用一个月后出现烧毁IGBT模块故障,更换一台新的   又使用一个月后出现同样故障,现场电压390V,电流10A,中间未出现报警现象,变频器接线和接地可靠,安照说明书未接输入电抗器和FILTER ,控制柜最高温度40度,已接一个降温风扇,是变频器质量还是   其它问题,现特急!!!

网友W(2004-11-01):
你看看.你设定的转据提升方式正确吗

网友X:
你好!你那里有三垦MF-3。7K-380变频器的说明书吗?   我这里有一台机,由于是外部端子控制不知道怎么接线了,你可不可以把外部端子功能给我说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csjd1688@163.com

网友Y(2005-11-12):
至:老工.
输出线有多长?如果超过50米请在输出加电抗器.我是合肥这边的生产变频的厂家,我们的一个终端客户就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Z(2007-06-24):
坏了哪儿修

网友Z:
知道哪修的'告诉我pp46637740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