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电梯富士变频器(FRN5000 VG5N-4 11kw)故障

楼主(2004-02-22):
> 各位老师: > 你好!我单位的现代电梯所用富士变频器(FRN5000 VG5N-4 11kw),出现故障。 > 现象: > 1:送电后,变频器得电,延时继电器吸合后,主接触器掉电变频器停止工作,同时蜂鸣器报警。 > 2:偶尔送电后,变频器得电,但手动控制电梯上下行,抱闸打开,电动机不转,怀疑变频器无输出信号。 > 3:故障变频器拆下后,放到运行正常的同型号电梯,出现同样故障。 > 因无该型号变频器的数字操作面板,无法准确判断故障代码。特此请教,如维修请报价格。以及 > 联系方式、地址。(最好请老师能判断故障,以便维修) 我的邮箱nxhtxw@sohu.com

网友A(2003-10-28):
先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因为模块是变频器最容坏的元件!

网友B: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油田磕头机用,4200元。 IPC-PF-LF,电梯用 7.5kw-22kw 电梯,3100元。 制动单元 30kw 500 元 制动单元 55kw 770 制动单元 132kw 2100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C:
变频器内部故障继电器工作动作,先短接看变频器动不动、不动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D:
首先感谢老师的指点。 目前,单位已决定出外维修。难题是我们在宁夏银川,其一变频器携带、邮寄不便,其二无该型号变频器的数字操作面板,维修后如何调整参数(我单位还有在一样条件下工作的变频器)。其三无说明书,其四去那里维修好。 再请教了! 看来要亲自跑一趟再所难免了。痛苦。

网友E:
西安可以吗?我可介绍一位在西安维修变频器的朋友给你!需要请打电话020-81566269。

网友F:
该型号变频器的数字操作面同FRN5000 VG3N一样的吗?我有VG3的机一套板两台机,两数字操作面.

网友D:
感谢李老师及各位老师。 我上午列了一个维修点的表,已经上报领导(重点介绍了广东通达、上海三信)。李老师提供的西安方案,我会马上汇报。有了新情况我会立即上网通报。 至于pbj老师提供的VG3数字操作面板,我不知道是否通用,请李老师给予指点。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 致敬!

网友E:
VG3与VG5操作面板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路途这么遥远,又不能肯定能修好!你自己检测不了那里故障吗?

网友G:
我最近也在修一台VG5N 7.5KW变频器,由于没有详细说明书,只有参数表,不知道如何将现在的外部控制方式改为面板操作,另通电后显示PG断路,李工能告诉我吗。

网友H:
你好: 富士5000VG5S的机器我公司曾修过。说明书我有。据你所说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坏了。前一阶段我们修过很多这样得机器。你的 机器带PGK卡吗? 有兴趣请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021-62141466

网友H:
我看了楼上的朋友说面板是否通用。我可以告诉你,面板不通用。

网友D:
李老师: 我单位的电梯变频器既无说明书,也无操作面板,况且也没动过。我现在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手。只能是把怀疑坏的模块或集成电路板拆到好的变频器上试了。 另外,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我单位的变频器带pkg卡,贵公司的修理费报价多少?能告之吗?我们还有3台没坏的。好的话可以建立客户关系。 李老师,如果送到你那里,要多少费用? 致敬!

网友E:
不要这样试,不然有可能把另一台都搞坏!如果坏一个模块我们的报价是800元(不含税)!问题是你自己的费用太大!

网友I:
这样试的话容易损坏其他电路! 你为什么不找电梯厂家维修呢?不是有专门维保电梯的? 要么换一台其他型号的变频器,如西子奥的斯电梯公司用的原装意大利SIEI变频器,性能不错! 如有意,可咨询0571-88225364-615

网友D:
专门维保电梯,一言难尽。就是专业电梯维保,变频器坏了他也没辙,也得请像李老师那样的公司维修啊。 我们现在考虑,把故障点尽可能的缩小,找出坏的部件以便携带,送出去维修,要带不15kg重的大家伙飘赖飘去的,把它修好了,我得趴下了。 明天我将借到富士VG5操作面板,我把情况及时上网通报,这里先给各位老师作楫了,到时请多多指教。 我的思路是:先查原始参数,排除变频器程序的故障。 可笑得是,我连说明书都没有。真是瞎猫捉老鼠! 另外,我要购买VG5操作面板,还有富士变频器(FRN5000 VG5N-4 11kw)说明书!!!急啊!!!

网友D:
先修吧,好歹自己学点东西,也认识了好多老师、朋友。值啊。 最后,不行就买新的——条件是一定要有说明书、数控面板,再有要和原来的现代电梯运行参数匹配。

网友A:
不用面板都可查出问题!快熔是否断了?换一台变频器会更麻烦,参数太复杂!维修最好是整台送去!用中铁快运三天可达广州!

网友A:
明天检查变频器时可现场打电话给我,我会指导你怎样测量!最好是数字表,用二极管档!020-81566269。

网友:
电梯停的位址?起动时还是减速时发生的故障?以便准确找到故障点和故障来源。

网友E:
如果是小问题完全可自己维修!

网友D:
李老师: 你好,很糟糕,我找到的仍然是VG3的操作面板,现无法按以前的思路走了。我把变频器打开试了一下,两个风扇都转,变频器主板后的小继电器也吸合(盒内上部中间位置,4排接线柱,有3排连接),但不保持,测量导通正常。第一块主板上右上角的绿色指示灯闪烁(4个引脚,“LD1”)。 现在我忙了一上午,把变频器分解了,里面无味。 主板后的第二块板的正下方快熔导通正常。 取下两块大线路板后,变频器右上方位置IGBT一块(2MBI150N-120 50A 1200V),露出SHIZUKI的E1389-C 400V(与其下方连接的黑块不知为何物,怀疑为IGBT)三组,及互感器(3组),目前,我不知道的还有左上方一黑块(VCR2521 7.F),中部左边的一磁棒(super rapid fase CR6L-50,量了导通),以及磁棒下方一黑块为何物? 检查两块板子,无味,无灼痕。 目前我还未把这些小部件的线拆掉,不知下一步如何做呢? 盼告。 cjc兄:电梯头一天晚上遭遇停电,停车在三楼平层位置,电梯第二天上班送电后,发现故障,可开门,但无法集选,重新送电复位后,可选层,但关门后,箭头显示运行方向并运动,电梯不走,同时门铃响,轿顶蜂鸣器报警。经检查后,发现问题在变频器故障。

网友E:
检查U、V、W分别对直流回路正、负端P、N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J:
李老师: 检查Y、V、W及各模块,都有阻值,且相近,反向测量后,比前者阻值有明显差异,且阻值相近(三组模块同时测量)。 请问,(MARCON )VCR2521 7.F是否是电容? 感谢!

网友K:
他们都没有修过,我正好在修一台,VCR2521 是电阻块,接在大电容两端起均压、限流作用,可以交流0571-82381096 于

网友J:
感谢啊,领导要去香港、澳门游去了,现在顾不上我了,烦恼!

网友L:
您好,我公司得知您的VG6N-4的变频器出了问题,我公司是专业维修和销售富士的变频器,包括P11,P9,G11,G9系列变频器,FRN5000 VG5N-4的系列变频器,我公司有现货销售,因为没有现场调试机器(我公司有完备的加载测试仪器),所以不能找出确定原因,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TEL:010 82685611/12 FAX:010 82685727/31 E-MAIL:peng6529@vip.sina.com

网友E:
你就修过这一台变频器?对电阻用作用也说错了!应知道变频器的故障是千变万化!

网友E:
你就修过这一台变频器?对电阻作用也说错了!应知道变频器的故障是千变万化!

网友H:
悍马:你好 该型号的机器,里面线路板很复杂,他的面板和G9不通用的,很难买到。里面的参数很多。你先让广州通达修修看。021-62141466

网友J:
谢谢各位老师了,这两天单位很忙,有演出,也没有顾上上网,没有及时回复,请谅解。 我还没来得及拆那些模块,我想拆零了再量一量,我想和其他的电梯变频器对比着量。我就象李老师说的,第一次拆,98年我的一部现代电梯是70万,据说那时的变频器值3、4万呢,谁还惹它啊,现在要不是没辙了,我还上不了手呢。 这两天,我在补课,另外请问富士FRN11VG5N-4AUD和FRN5000 VG5N-4 的面板通用吗?电梯运行参数能调一样吗? 最后,再次感谢李老师的鼓励,感谢其他老师的帮助。

网友E:
检查故障不一定要有面板,用一个数字万用表就行!

网友J:
李老师: 你好,请问OHD3-80B是什么元件?它的特性是无阻值还是有一定阻值 ?富士变频器里一般有几个热敏元件,若热敏元件坏了,变频器就输出保护,无法复位! 感谢:

网友E:
热敏元件很少坏,可以不理它,模块没坏吗?如果没坏就把光隅PC923换掉试试!

网友J:
李老师: 您好,IGBT与整流模块没坏,热敏元件正常情况阻值大该是多少,B1261和D1899是什么元件,PC923没有配件,是否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感谢李老师!

网友M:
我是FUJI变频的一级代理商,到FUJI那里去修变频的时候,他们只是换电源版和控制版。也学不到什么,倒~~~~~~现在VG还是蛮贵的,你的信箱多大我发给你一个FUJI Inverter 的上位机监控程序,可以用个人电脑监控变频器状态,用RS485/232通讯的,对你了解故障状态大概有用。现在它监控的是VVVF的变频,我在矢量VG的监控上也没用过,你试试看,也许没有用的。

网友J:
太好了,我试一试,感谢jcjj,我的nxhtxw@sohu.com是20M的,要不请您发到nxhtxw@163.com,是25M的。可连接线怎么办?

网友M:
先看一下你的老机子有没有RS485的口,它的DX- DX+ SD端在那里然后找一个RS485/RS422的转换盒联一下,就OK了。

网友M:
软件发到你20M的信箱里了,先解包,后安装。

网友J:
我还没有收到

网友E:
PC923是比较好买,到电子配件商场去找,这个如果老化用万用表是难以测出来!

网友J:
李老师: 现在是变频器一送电(电梯处在检修状态,按下电梯的慢下或慢上按扭时,变频器才会有输出)变频器就输出保护,而光隅PC923(是否)应在变频器运行时输出保护。

网友M:
发到nxhtxw@sohu.com里了

网友E:
光隅PC923是驱动,老化了就这样开不了机!你把它换掉再说吧!

网友N:
我们是 西安一家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公司,可以的话,寄过来我们给你查查. 电话:029-6510452

网友J:
jcjj: 您好,我没有收到,请您再发一次。 。

网友J:
李老师: 更换PC932后,变频器故障依旧

网友E:
那就要面板显示才能确定!

网友M:
又发了一次在 nxhtxw@sohu.com

网友J:
jcjj: 您好:我打开信箱后,还是没有收到。是否是资料太大,请您发到 nxhtln@tom.com 谢谢!

网友J:
俊杰兄; 您的文件以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O(2003-12-21):
how the things done? worry !!!!!!!!!!

网友P:
电梯冲顶是怎么回事,我公司昨天有两台冲顶,找维保他们也说不明白,谁给说说。 楼上说的变频器和我公司的一样,谁有说明书(中文)给一份,我的网址是lmjpz@163.com 谢谢

哈哈,是我

网友(2004-01-29):
什么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有技术观点就提出来,少做广告。赶快走开。没人会理你们的。

网友Q:
谁有富士变频器中文说明书,给我发一本过来。多谢! 我的EMAIL:chf_18@eyou.com

网友Q(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R:
何必一定在北京?

网友P:
现代电梯的富士VG5N都没操作面板,是厂家没给,还是安装完被安装公司拆掉了。谁知道给说说。

网友E:
怕被人乱调参数,是厂家拿掉的!

网友S:
我有二手的FRN5000-11VG5N,和PG,通信板,日文说明书,整整300页左右。

网友D:
李老师: 您好!还有万国开拓、jcjj等一直以来关心我们的网友,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 自去年11月底以来,单位有大量的接待任务,领导也无暇顾及到电梯这块,现在经过努力,终于要修了,领导还是决定送到富士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修。昨天我给变频器钉了一个很结实的木箱。 后面的事还很多,也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我,还好还有这么一片天地,一些像春发老师这样的良师益友。再次的感谢各位老师和朋友,感谢工控论坛给了我们这样一片天空。后面的情况我还会及时汇报给各位,加强交流,少走弯路。 致 礼!

网友T:
资料在“资料下载”里面有啊!

网友U(2004-04-18):
各位维修高手: 大家好: 富士VG5一台上电没显示,经过检查发现整流桥CLK100AA160上有一电阻(50W/10R)开路,更换后还是没有显示,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急急!!

网友Q:
李老师: 你好,变频器送到北京检查后以发了回来,把变频器装好后,经查是电动机的热敏电阻坏了,更换后送电,变频器无故障输出,但电梯在慢下时电机转速达到100r/min左右时,变频器显示LU欠压保护,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为390V左右,但变频器的直流侧的电压为380V左右,电梯不运行时变频器直流侧电压为550V左右。请李老师该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V(2004-08-12):
哪位有VG5S 7.5KW变频器的驱板电路图,我可以其它牌子的交换。如何? To jcjj:FUJI Inverter 的上位机监控程序,可以传一份给我吗?

网友W(2004-09-24):
老师: 我处客户现使用VG3,客户现在的意思想把VG3升级为VG7,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否!!!请回复,谢谢!

网友X:
捍马:你好,我也在银川,我也是搞工控的,我们单位就有     两台FRN型号的变频器,你需要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     互相学习,我的电邮:dlf_007@163.com.请回复

网友J:
李老师: 你好!现在变频器有出现了上次一样的故障,变频器一送电就显示OLU或OH4,偶尔不显示故障按下行显示右转,但是变频器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Y(2004-12-31):
为什么不找我们维修,保证什么怪问题都能修好.我们什么富士配件都有.保证你当天就能把机器带走.不过我在深圳哦. sz32108@21cn.net

网友Z(2005-02-02):
据我所知!悍马悍狗之辈会让你们修吗?真正给你的修的人,不在这里搅和。臣斗胆直言,还请释怀!

网友AA:
请问:谁有SIEI电梯用变频器中文使用说明书?可否寄我一本? 我的E-mail:liangrufang@yahoo.com.cn

网友AB(2005-05-11):
据我所知!悍马悍狗之辈会让你们修吗?真正给你的修的人,不在这里搅和。臣斗胆直言,还请释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J(2005-06-20):
李老师: 现在查明是变频器主板上的一个EPROM坏了.但是EPROM无法买到.

网友F:
可以复制一个EPROM啊

网友AC:
修来修去还是不行,换台新的算了,不过你要找到原因,不然换上去又坏了,领导可要。。。。。。。。

网友AD(2007-04-02):
我们厂的电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电梯显示上下箭头,但不运行,后来没动什么,又好了,

网友AE(2007-05-28):
是韩国LG电梯上的富士VG变频器吧

网友Q(2007-07-09):
你单位使用的是现代电梯 请确认

网友Q:
你能确认是现代电梯? 是什么型号的电梯

网友AF:
不对啊! 东风12: 好象是整流电路问题,不工作时550V工作时就下降到380伏,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AG(2007-10-06):
李老师:
      有一台富士FRN11G11UD-4C1变频器,运行时有12HZ频率,但是电机不转,测它的输出为0伏,现在确定为主板故障,
SPWM信号是从SA529993IC输出,请问如何下手?           谢谢!

网友AH(2007-12-26):
把电容换掉再说吧,这种机电容坏的也多!

网友AI:
我手上有好几个VG5 18。5KW整机 要的可以联系13736493966

网友AJ(2009-04-03):
精修富士电梯专用VG3,VG5,VG7,有什么技术问题尽可交流,裘工

网友AK(2009-05-31):
你好,老师!我这一台日立的电梯,用的是FUJI VG5的变频器,电梯下行快慢车都没问题,但上行时,慢车一停车变频器就报故障,正常运行一天报一回故障,请指教,是否有次变频器的说明书?需要多少费用 ?

网友AL(2009-07-14):
你好。老师!能帮忙发份富士5000VG3N的说明书吗,在电梯上用的,参数乱了

网友AL:
请教各位,哪位有富士VG3N的说明书

网友AM(2009-11-17):
李老师麻烦给我发一个FUJI Inverter 的上位机监控程序

yzhyzh120@126.com

网友AN:
各位老大请指教:我有台富士变频器P11系列45KW 显示一切正常 就是无电压输出(电机不动) 我检查过模块也没问题 继电器也吸和 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AN:
各位高手请指教:我有台富士变频器P11系列45KW  就是无输出电压 电机不工作 主板换过没问题 模块也没问题 继电器也吸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各位大侠帮助 多谢啦!

网友AO(2010-05-07):
我老婆是银川的,我是武汉鑫业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我们公司主要做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ABB变频器的,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QQ:80606365  电话:15102743387

网友AP(2010-10-11):
各位前辈,谁有富士变频器说明书(5000VL),我的邮箱wanwyj2002@163.com谢谢!

网友AQ(2012-02-22):
急需富士5000VG5N的调试资料有的朋友帮帮忙

邮箱zhengyj5858@sohu.com

重谢

网友AR(2012-09-08):
看了楼上的信息有点意思,我也来广告一下,本公司是专业维修电梯变频器的,通力,安川,日立,富士修的比较多,也欢迎各界朋友来我站看看:http://www.911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