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频器的下限频率?

楼主(2004-02-22):
一套变频供水装置,用1.5kw丹佛斯变频器带2台1.5kw的水泵给办公楼变频供水(每台水泵q=30m3/h,h=20m)。采用了西门子224plc控制器。我只了解变频供水的大致原理,但不清楚变频器是如何控制水泵的转速,是否可以计算所需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水泵的转速?

网友A(2001-11-23):
变频恒压供水还需要液压传感器和一个PID,由传感器检测水压,将液压信号同PID给定信号进行比较,经过PID运算后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整个过程是自动的,不需要刻意计算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水泵转速。

网友B:
不是液压传感器,而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C:
你是用丹佛斯哪个系列?5000,6000有内置的PID调节器, 不需再外设了只要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调节泵速了, 下限频率按照说明书找到参数代码按要求预置就可以了。

网友D:
下限频率的设置,主要是考虑水泵的扬程,如果频率太低,扬程不够,水泵又工作,其实是耗能,最好是在最低频率运行一段时间(5分钟左右),变频器停止运行。节能,而且稳压。

网友D:
不同意QWW的看法,试问如果变频器停止了工作又如何保证恒压呢,露露我很愿意与你合作,画图设计调试都没有问题,我经常做一些变频供水的项目并且我是丹佛斯6000系列的代理商,我的电话是62369294

网友B:
QWW的看法有道理,不全对,但没错。没有用水的情况下就能恒压一段时间,压力将下来了再起动,这是压力传感器和PID的作用,要么要它干什么?再说露露所问的问题是必要的,设计和调试时是需要计算所需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水泵的转速的,目的是好给PID一个初值,此后它会自整定,这也是恒压供水的基本原理和常识。

网友E(2002-01-03):
南亚说的对。 ABB变频器就有睡眠功能,在晚间用水量没有时变频器自动睡眠,当压力下降到设定值,并且超过设定延时时间时自动重新启动。 再者,对水泵而言,最低频率一般设定为20HZ左右即可。 清华紫光 张欣 010-62788055 62610201-673

网友F:
中国工控网 首 页 - 工控专栏 - 厂商搜索 - 产品中心 - 商务平台 - 供求信息 - 技术中心 - 会展中心 - 人才交流 - 备件查询 本站论坛每天100多条帖子,现在已经14000多帖子,欢迎浏览、发言 本站查询 综合厂商资讯产品信息商务平台新闻标题下载典型应用论坛文章供求信息招聘职位工程项目  供求首页 交直传动 PLC 传感器 仪器仪表 流体控制 配电产品 工控机 其他产品 供求信息键词搜索: 买和卖 买 卖 关于供求信息 如何将您的信 息停留在首页 【供】RORIE步进驱动系统 【供】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供】ASCON温控器、调节器 产品专栏: 现场总线专栏 自动化软件专栏 可编程序控制器专栏 PC-Based专栏 变频器与传动专栏 传感器专栏 仪器仪表专栏 流体控制专栏 电源专栏 RTU专栏 产品名称 三垦电气北京驻在事务所  三垦变频器 产品描述 世界顶级名牌驱动产品SANKEN 交流变频器 IHF系列通用型 IPF系列风机,水泵型 型号 IHF IPF 数量 不限 联系人:胡波 三垦公司 单位:三垦电气北京公司 电话:010-82856150 传真:010-82856350 E-mail:HUBO6714@263.NET 发布时间:01-12-29 下午 09:01:00 有效期:无期限 中国工控网企业服务申请表 以下项目旨在为工控厂商推广产品服务。选择您需要的服务意向提交,我们会及时联系您并推荐服务方案(以下服务均为收费项目,点击相应项目可查看服务解释及收费标准) 请选择服务类别: 网络广告 产品中心 商务平台 供求VIP 资料下载 典型应用 交流培训 网站建设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 E-mail: -------------------------------------------------------------------------------- 如果您对这条信息有兴趣,请填写下表与对方联系 意 向: 胡卫东,您可以直接提交查询;如改变用户,请重新登录! | 本站介绍 | 用户注册 | 广告联系 | 帮助信息 | 中国工控网版权所有 © Copyright By China Industrial Control Net

网友F:
产品名称 三垦电气北京驻在事务所  三垦变频器   产品描述 世界顶级名牌驱动产品SANKEN 交流变频器   IHF系列通用型 IPF系列风机,水泵型      型号 IHF IPF   数量 不限   联系人:胡波 三垦公司   单位:三垦电气北京公司   电话:010-82856150   传真:010-82856350   E-mail:HUBO6714@263.NET

网友G:
我这有恒压控制资料,希望与你合作

网友D:
三垦变频器有何顶级可言???没落的所谓的贵族!不要在这里叫卖。免得玷污了这块神圣得殿堂。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以下是我对大家的回复,请大家多多指教。 【汪先生: 01-11-23 下午 04:27:00 变频恒压供水还需要液压传感器和一个PID,由传感器检测水压,将液压信号同PID给定信号进行比较,经过PID运算后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整个过程是自动的,不需要刻意计算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水泵转速。 答:我明白整个过程是自动的,但是调试运行时,要将参数设置输入变频器,我就是想问这个变频下限的频率的取值是如何计算的,请指教。】 【南亚: 01-11-23 下午 04:43:00 不是液压传感器,而是压力传感器。 答:谢谢关注。】 【操作简单: 01-11-23 下午 09:19:00 你是用丹佛斯哪个系列?5000,6000有内置的PID调节器,不需再外设了只要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调节泵速了,下限频率按照说明书找到参数代码按要求预置就可以了。 答:我用的是6000系列的,说明书代码201 指的是输出下限频率,要求可选择0-Fmax间任一值,请问具体数值应该如何设定?】 【QWW: 01-11-24 上午 11:37:00   下限频率的设置,主要是考虑水泵的扬程,如果频率太低,扬程不够,水泵又工作,其实是耗能,最好是在最低频率运行一段时间(5分钟左右),变频器停止运行。节能,而且稳压。 答:为什么频率降低,扬程就不够了呢?我想既然是恒压供水应该可保证不同转速下的流量和扬程满足用户要求。我同意您说的下限频率的设置是保证大功率水泵在高效段运行,避免耗能,因而转成小功率水泵工作。 不明白您指的变频器停止运行是为什么?请指教。】 【谢承鸿: 01-11-25 下午 03:33:00  不同意QWW的看法,试问如果变频器停止了工作又如何保证恒压呢,露露我很愿意与你合作,画图设计调试都没有问题,我经常做一些变频供水的项目并且我是丹佛斯6000系列的代理商,我的电话是62369294 答:谢谢您的关注 我的联系方式:to_gy5572@sina.com】 【南亚: 01-11-25 下午 10:04:00  QWW的看法有道理,不全对,但没错。没有用水的情况下就能恒压一段时间,压力将下来了再起动,这是压力传感器和PID的作用,要么要它干什么?再说露露所问的问题是必要的,设计和调试时是需要计算所需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水泵的转速的,目的是好给PID一个初值,此后它会自整定,这也是恒压供水的基本原理和常识。 答:我觉的目前采用变频较多有两种方式: 1.变频主泵+变频辅泵 2.变频主泵+工频辅泵 如果在没有用水的情况下应该由辅泵工作。如果辅泵变频,即使无用水是也是跨着变频器的。如果辅泵工频,无用水就甩开变频器。而所有的控制由PLC或单片机完成。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STAR: 02-1-3 上午 10:56:00 南亚说的对。 ABB变频器就有睡眠功能,在晚间用水量没有时变频器自动睡眠,当压力下降到设定值,并且超过设定延时时间时自动重新启动。 再者,对水泵而言,最低频率一般设定为20HZ左右即可。 清华紫光 张欣 010-62788055 62610201-673 答:在变频器休眠时,水泵是处于工频还是变频工作状态,整个系统是如何保证恒压供水的?变频器休眠和停止运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对吗?请指教。】 【胡波: 02-1-3 下午 05:20:00 答:我的联系方式:to_gy5572@sina.com,多多指教。】 【qsbo: 02-1-4 下午 04:31:00 我这有恒压控制资料,希望与你合作 答: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得联系方式:to_gy@sina.com,请多指教。】 【COM: 02-1-6 下午 06:29:00 三垦变频器有何顶级可言???没落的所谓的贵族!不要在这里叫卖。免得玷污了这块神圣得殿堂。 答:您有何好的建议,请多指教。】

网友D:
几位前辈前面提到的压力变送器,可靠性当然是很高了,但在普通的生活给水上,一般只用远传压力表,经济实用! 最低频率这个参数不会影响运行。一般在生活给水上应用的变频器低频特性都不太好,为减少低频运行,一般设个最低频率,经验值为15-20HZ。15-20HZ时水泵提供的流量很小,决不会超压! STAR的说法一点也没错,而且这个睡眠功能非常实用! 睡眠和停机的确是二种工作状态,一种是可以运行(但并没运行),一种是不允许运行!!!

网友H:
你好,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为世界著名的半导体逆变元件系列产品如交流变频器,不间断电源,半导体功率元件跨国集团生产企业,在日本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制造基地和研究开发中心.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为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香港三垦力达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之生产制造基地.生产SANKEN 各系列变频器.北京分公司于2001年八月成立,为三垦变频器在中国北方区域(东北,华北,西北,华中)的业务全权处理及代理统一协调机构(属下代理有北京大恒,中科中自,天津思锐,沈阳新康创,长春中屋,济南天高),同时亦是北方最大的库存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本着服务客户,用户至上之原则希望能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现将我们的产品资料及价格 寄给你收,如有不明之处请与我联系,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方便的话请介绍一下贵中心的业务内容及范围。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059@sina.com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三垦变频12月1日价格 型号 价格 H最低价 成交价 型号 价格 P最低价 成交价 IHF-1.5K 4,150 3,113 - - - IHF-2.2K 4,510 3,383 - - - IHF-4.0K 5,390 4,043 - - - IHF-5.5K 6,400 4,800 - - - IHF-7.5K 7,380 5,535 IPF-7.5K 6,140 4, 600 IHF-11K 10,830 8,123 IPF-11K 7,380 5, 530 IHF-15K 12,680 9,510 IPF-15K 10,560 7, 920 IHF-18.5K 15,080 11,310 IPF-18.5K 12,700 9, 520 IHF-22K 17,000 12,750 IPF-22K 14,430 10, 820 IHF-30K 20,820 15,610 IPF-30K 18,815 13, 610 IHF-37K 26,470 19,853 IPF-37K 19,580 14, 680 IHF-45K 32,340 24,255 IPF-45K 24,200 18,150 IHF-55K 39,070 29,303 IPF-55K 28,720 21,540 IHF-75K 57,300 42,980 IPF-75K 39,400 29, 550 IHF-90K 65,200 48,900 IPF-90K 55,700 41, 780 IHF-110K 75,300 56,480 IPF-110K 63,300 47, 480 IHF-132K 88,400 66,300 IPF-132K 73,200 54, 900 IHF-160K 106,400 79,800 IPF-160K 85,800 64, 350 IHF-200K - IPF-200K 98,100 73, 580 IHF-220K - IPF-220K 117,800 88, 350 IHF-250K 159,000 119,260 IPF-280K - - - IPF-315K 154,400 115,800

网友I(2003-12-24):
实现恒压供水,有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器就可以了,要实现顺利调试,最基本的要知道当管路处于恒压时所对应的频率值,按照具体变频器内置PID的赋值要求进行即可。

网友J:
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都可以,只要变频器有电阻输入和电压输入.如果变频器有pid那只要赋值所要恒值的压力,如果没有只能根据压力算出频力

网友D(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K:
您好:曲阜嘉信公司BP系列恒压供水系列控制柜,节电明显,具有各种保护功能,JX-P系列风机水泵类,具有先进的矢量控制,操作简便,运行可靠,是您理想的选择. 电话:0537-4420465 保电:0312-2135887 网址:http//www.qufujiaxin.com 电子信箱:bdjaxnbpq@163.com

网友L:
如果只用压力表,我觉得那就不必用变频器了,直接起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水泵在低频工作的情况下,扬程很低,相对的效率就会下降,用变频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节能,这样用变频器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应该避免这个工作状态.

网友M:
我现在想为三座26层的居民楼加装变频供水,原来用的是高位水箱,并切且在13层有一个减压阀。水泵为7.5KW两台互为备用,高位水箱上半部为居民供水,下半部为消防用水。请问如何作才能两者兼故。

网友N(2004-08-30):
怎么样设置变频器的常态频率?就是pid返回值与设定值相等时的频率。尤其是abb

网友N:
我想用PIC16F77控制电机,对于这个PID算法,本人有点想不通,还望大家指点了,例如我的这个东西想用速度反馈,PID控制,如果用ATMEGA16输出PWM来控制电机的话,现在要求转速是1000转,但实际现在电机是500转,那我就用PID进行调节了,当达到了1000转后,单片机输出的PWM是多少呢,是0,还是1000转是所输出的PWM值,按照算法Pout(t)=Kp*e(t)+Ki*(e(t)+e(t-1)+...)+Kd*(e(t)-e(t-1)),这样的话如果要求是1000转而实际也达到1000转的话,那输出不是就是0了,那样电机不就因为没有PWM输入而转速急剧下降了。 本人第1次做这类东西,还希望各位能指点,看我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了。

网友O: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不用温控仪(外部PID),就只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变频器也能行吗?我想是可以的,就是不清楚那个恒定压力值该如何设定,请多帮忙。还有一直不明白扬程是什么意思,请多指教。

网友N:
扬程就是把水打往高处的距离

网友P:
to: 一呆 变频恒压供水就只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变频器,实际上变频内部是有PID的,这个恒压值就是就是你所期望的,比如:给楼房供水,要打到6楼18米,我们的管网一般的承受压力6公斤或10公斤,所以我们控制的压力不应该低于2公斤,不能高于6公斤。 所以在设定压力的值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