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抽油机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4-02-22):
各位专家: 对于油田的抽油机(俗称磕头机)使用变频器可以达到什么功效?如何选择变频器?请推荐几种选型。谢谢!

网友A(2003-05-14):
主要是可以节能,一般达40%以上,3-6个月收回投资。我们专门生产抽油机控制柜,如需要和我联系,价格优惠,服务周到。

网友B(2003-07-26):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B(2003-11-22):
1,相位跟踪: 实时跟踪,误差 1/5电角度。 2,谐 波: 综合谐波《 5%,符合国家标准。 3,寿 命: 5万小时。 4,使用环境: 和变频器一样。 5,正在使用: (油田) 山东风光电子公司 山东赛普电子公司 北京正联公司 辽阳友信公司 天津根德公司 大庆爱达公司 济南电科公司 山东东营油田设备公司 深圳吉庆公司

网友C:
看看辽河油田就知道用谁的好!节电率在36%左右。

网友D:
TO:建议书11 你的东西是怎样的东西,我司现有很多油田节能项目, 请发EMAIL:SENHAI@VIP.SINA.COM

网友E:
我的变频器富士P9S 30KW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OLU和OC3。为过负载和恒速中过电流,而变频器所带电机为22KW,负载为抽油机,经过复位和初始化故障不能够取消。用万用表测量后输出三相和变频器内部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网友F:
辽河油田用谁的好? 节电率能够达到36%左右? 太吹了吧! 有没有检测报告? 谁真有好用的发一份相关资料给我,垃圾就别发了。 我知道在抽油机上用永磁电机配套相关变压器节电能有20%~30%(有山东省和油田能源监测所的报告),投资也比变频小。 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声明:我是胜利油田搞抽油机节能,不是卖永磁电机的)

网友B:
永磁电机在抽油机上使用仍然有电能回馈的问题,伤心男人可能不懂 如何叫节能。 前几年有人用水变油,人民日报都有报道。 没有理论支持的结果我不信。

网友G:
to 伤心的男人: 好样的,一切要讲事实,不要吹牛!

网友H:
to : 传动 言简意赅!不知所云!哈哈哈 !

网友D:
1、抽油机属于变转矩负载,而不属于变速负载,因而,采用目前传统为变速系统而设计的V/F型变频器改造来达到节能的目的,是不会有很好效果的。 2、抽油机每冲次运转过程中,会出现两个周期的转矩变化,从0-max-0-max-0,当抽油机平衡块配重不合适时,会产生发电状态。 3、采用回馈电网方法只有在同一变压器下带有多个抽油机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否则回馈的电能不仅不能利用,对电网产生污染。且回馈增加较大成本,得不尝失,一般不建议采用。 4、抽油机变频器从其原理上应采用具有高动态特性的DTC原理。其转矩响应时间可到几ms(v/f一般在几百ms),才能得到较好的节能效果,至于发电态,在DTC控制下,很容易使其不进入发电态,也就省却了制动电阻。 5、以上控制方法,已在油田进行实际试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正在制造正式产品样机。

网友I:
to dxcom: 你在那里试验过?如果效果不错我们可以经销你的产品

网友D:
诸位能否提供具有反馈功能的变频器或者其附件的具体功效和应用事例,这样对大家都有帮助作用!

网友J:
TO:dxcom 有好结果拿来经销, wang-shuxi@163.com

网友K:
加回馈单元也不会节能

网友D(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L:
大家好,本人对抽油机用变频器也很有兴趣,谁有好的资料和建议请发SDDYLI@SLOF.COM。先谢谢了!

网友M:
我是潍坊赛普电气的,我公司去年就在东营胜利油田上对抽油机进行改造效果是不错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你案例。 变频器 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上下冲程改变 电话:0536-6289671 联系人:丁孝东

网友(2004-04-22):
关于辽河油田的故事请继续讲下去,到底谁的好? 全国范围有几家公司在做?

网友B:
满永奎博士好像是个外行 我们1993年就作过测试,加快运行速度的方式不可取。原因如下: 1,要电机不发电,运转速度必须大于设备自由回转速度。 2,绝大部分磕头机自由回转速度是最高允许运行速度的4-5倍。 3,问一问采油工,有谁能允许磕头机像风车一样高速下放?除非你不要这口油井设备了!!! 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还是回馈方法:4相像变频器。 国外应用超过10年了。缺点是贵!! 有理论,有实践,不是伪科学!!!

网友N:
楼上讲的有道理!但你说回转速度是设备最高运行速度的4-5倍有点 不那么.......要不咱石油工人的配重经验也忒差劲了吧!

网友O:
其实抽油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不在于将发电能量回馈,而在于实时调节冲程次数,多数油井如采用能量回馈方式是不现实的,因为电动机并不是处于发电状态,说抽油机处于发电状态的说法,只是想当然而已,也是因为他没实际见到过抽油机,见过抽油机的人大概不会这么说。抽油机系统是属于恒功率特性,加变频器驱动后可以将它改造为恒转矩特性。要说节能,恐怕就是要在这个转换上下功夫才行。

网友N:
王老师,您好!由于磕头机配重不可能严格的平衡,就肯定有势能的变化,当势能变为动能时的确有发电现象,我在现场遇到这种情况。就像电梯一样,人多的时候可能下降是发电状态,而空载的时候上升又是发电状态。另外磕头机也就是一个柱塞泵,速度不变并且泵的充满系数不变即是恒功率又是恒转矩。若保证充满系数不变,随者油层的下降,速度要变慢,即降低冲次,电机做功少,磕头机节能由此而来。

网友B:
王仁祥的讲法基本没有道理,不着边际。 是不是需要改变冲次,是由井下出油多少决定,是一个工艺参数,和势能回馈无关。 是不是有能量回馈,是一个设备特征问题,和冲次无关。磕头机理论上可以通过调节平衡来减小回馈,但在实际中绝对是困难的事。

网友B:
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像很有功底。 不说假话空话最重要。

网友O:
看样子楼上的没实际见过抽油机,抽油机理论是什么,推荐看看下面的书。本人都阅读过这些书,连同下面说的可以不客气的说,本人对抽油机了如指掌,曾经实际与别人拆装过抽油机的驱动部分(游梁式)、设计过抽油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实际安装过抽油机的变频调速装置、现场调试过抽油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做过试验,在油田连续跑了近三年,所以,我不能说我说的都是对的,但可以说,肯定没有原则错误。就说“磕头机配重不可能严格平衡”的问题,这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小的不平衡去搞什么能量回馈,恐怕是小题大做了吧,也就是有人说的节能不节钱,油田是不买账的。再说,根据油井的实际情况,也没法回馈。 推荐书目如下: 采油机械的设计计算 万邦烈编著 石油大学出版社,1988年06月第1版 石油钻采设备及工艺概论 李继志,陈荣振编著 石油大学出版社1992.05月 异形游梁式抽油机 刘洪智,郭东主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1997.02 有杆抽油设备与技术(共四个分册) 吴则中等编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1994.10 国内外新型抽油机 张自学 兆文清 王钢编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1994.08 水平井有杆抽油系统设计 董世民 李宝生编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10 再缀上一句,提问题、讨论问题、回答问题,应当有依据,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何况有的问题理论与实践要差很大距离,更不能不懂装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交流的好。

网友N:
王老师,你好! 回升电压肯定是有的,不平衡点的分布不同,有的可能是下冲次,有的是上冲次。其实我也反对能量回馈,目前正在开发的油田用变频器我就没有提倡能量回馈,而是用以下的方案: 1、过压再启动。即过电压时封锁输出,而不是加速运行,当母线电压降到安全电压内再按转速追踪运行。但这又违背了《绝大部分磕头机自由回转速度是最高允许运行速度的4-5倍。   3,问一问采油工,有谁能允许磕头机像风车一样高速下放?除非你不要这口油井设备了!!!》    所以我对这么高的回转速度感到疑问,但又没办法证实,所以我还想问问王老师:自由回转速度真有那么快吗? 如果不允许自由运转,又不允许回馈,那么磕头机变频应该没有必要的。

网友O:
我估计说“磕头机自由回转速度是最高允许运行速度的4-5倍”是指将配重块去掉后的情况,也即设计配重块的依据之一。如果单说一台正在运行的抽油机来说,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自由运转的问题,所以根据我的实际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想在抽油机上打节能的主意,只有通过变频器,根据井下油层情况实时调节冲程,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推广起来十分困难,一是设备防盗问题、二是操作问题,三是价格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有到现场才能体会到,理论上说不清。

网友N:
关于井下油层还有以下问题: 随着一段时间的开采,油层是变深了还是油的粘度变稠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说油层变深,那么冲次再低也没有用(连通器原理)。再讨论充满系数就没有意义啦。 若不存在油层问题,目前有些老师提出用监视上冲次的转矩来自动调整下冲次还是有道理的。至于回馈能量的问题那就是另一话题,不在此范围。谢谢!

网友B:
磕头机的自由回转速度有多高,不需计算,只要在现场试验一下就可以。 1,在运转中去掉动力源(电动机断电) 2,磕头机会自由摆动,这个摆动速度可以叫做自由回转速度。(没人定义过,可能不恰当) 3,回转速度远比设计冲次高。高多少不一定。比如油沾度不同,摩擦力不同等等。 4,只要磕头机位置不是在稳定点,只要除去动力,一定会回转。 5,过压再启动。即过电压时封锁输出,而不是加速运行,当母线电压降到安全电压内再按转速追踪运行。 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出去了动力。磕头机将自由回转。 6,有发电状态的磕头机,回转速度一定大于设计冲次所对应速度。 7,少数磕头机没有发电状态,因为平衡很好,或摩擦很大。

网友B:
王仁祥 先生 1,讲道理就好,不必写那么多书名,我没读过。 2,如果你搬出《毛泽东选集 5 卷〉,相信资本主义也不会就此灭亡。 3,辩论才会得出结果。 4,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很正常的事。 5,不要不懂装懂,那很可笑。 6,磕头机变频我研究了12年,我相信我了解到 60% 的特性。 7,另外我不懂的40%我不好意思讲出来的。

网友B:
1,磕头机改造主要目的是改变冲次。因为大部分油井设计冲次和实际理想冲次差别很大,没有实际抽油以前,很难准确把握。 2,改变冲次简单方法是变频。 3,使用变频后一定要考虑回馈,因为这部分能量比重很大。 4,不改变冲次没有必要用变频,就好像放屁不用脱裤子一样。

网友B:
王仁祥 先生] 杀猪匠杀猪无数,理应知道猪的里里外外了。 可是你会叫杀猪匠为你的猪看病吗? 修过磕头机不一定懂磕头机。问问设计者吧。

网友O:
没道理,功夫,事实123,事实456,杀猪匠,这些名都是你一个人,dfyuan55@163.com,什么意思?你真有那些本事我看不必这样,何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像阿拉一样,堂堂正正的用大名,你敢吗?你“磕头机变频我研究了12年,我相信我了解到 60% 的特性。”,你能拿出一组实验数据吗?研究了12年竟然没看过一本经典书?研究的什么?我告诉你,我写的书名是在这个领域比较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给广大网友提供的,不是给你的。

网友B: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讲的话是否站得住脚。 我不用真名,是因为你老删除我的贴子。 可笑,可悲,可怜。 你如果一个月内不删除我的贴子,我告诉你我是谁。 估计你没有这个勇气。 我可能错,但绝对不会气急败坏。 我不错,我就不会进步。

网友B:
老是删除我的贴子,我粘上你了!!

网友P(2004-05-24):
这个回馈问题确实是普遍的。油层的深浅,油田还有注水工艺。 负载的平衡是不能调的那么准的。我到现场看了许多回了。 能量回馈的变频是大势所趋,是采用12个IGBT管的模块。这些变频器也商业化了,只是用量一大价格就下来了,下来的价格回在油田的承受犯围内,油田抽油机变频控制是大势所趋。先不从节能说,就从调冲次这个工艺来说,用变频节省人力物力都是可观的。

网友Q:
看了以上这些,我有几几件事弄不明白 1.如果不考虑节电,只调冲次,干脆加制动电阻算了,还省钱 2.现在还有说在一个周期内上冲程加速,下冲程减速,目的是降低深井泵的漏失量可增加泵的充满系数,理论上是可以。考虑有上、下行时的综合平衡,必然造成上行时平衡略轻而下行平衡略重。因为上行时要克服油流进入管线的回压。如果只要求上快下慢,就用平衡掌握我看看就可以,况且我们用的都是高转差电机。何必还用变频器呢!可我们都没有这样作,好像其它油田也没这样。 3.抽油机电机作负功时到底是回馈了电网能量还是增加了电网损耗?谁能给个定论!   我说的都是表面的现象,弄深了我也不董,还请见谅!

网友P:
加电阻?回馈的能量本来是来自电网的,后来变为转动能量,因势能和转动惯量的原因了呢,在某个状态下,又使电机发电;既,电机电的过程,你却用电阻消耗,就变成不节电反而耗电了。所以电阻不能用。用什么方法呢? 两种:1,回馈 2,改变变频器控制算法。 实际上电梯控制就和这相类似(现在电梯若加了回馈后更完美了)。 所以,星角,软起,节电器等等以后在变频器成本降了之后,就没多少市场了。变频器除了成本高,还有什么大缺点?

网友R:
懂的人不讲话? 回馈使用都30年了,除了贵,没啥大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大电网,几乎都使用了 AC-DC-DC-AC 输电技术,和回馈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R:
有谁知道中国油田油井的采油寿命有几年? 东北地区? 新疆地区?

网友S(2004-08-14):
此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势能转化成电能,被反馈回电网,所以变频器应用在抽油机上要加制动单元或回馈单元.

网友S:
还要说一下,王老师,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抽油机用变频该造后,肯定加了制动或回馈单元,在每个冲程你都会听到制动电阻"吱,吱"的放电声,严重不平衡的井还很严重,这是事实.

网友T:
三垦VM05变频器在直线式抽油机上的应用 目前,直线电机在世界各国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即物流系统、工业设备、信息与自动化系统、交通与民用、军事及其他。在工业设备上,直线式抽油机是成功产品。 一、 直线式抽油机的特点电机的特点及对变频器的要求 油井在停止自喷之后,还要用抽油机继续开采。目前各国的油田大都采用游梁式抽油机开采,这类设备十分笨重(自重数十吨)、体积庞大,安装调试困难,耗能高、冲程短,不适应采油工业的发展。而今,各种能耗低、体积小、重量轻的新型抽油机相继问世。直线电机抽油机是其中很有前途的一种. 它结构紧凑、重量轻、体积小。动子(相当旋转电机的转子)是直线往复运动,通过柔性连接件、钢丝绳导向轮直接与抽油杆连接。动子的运动与抽油泵柱塞上下运动完全一致,其生产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维护费用少。 它的冲程长度、上冲行程时间、下冲行程时间等可以方便的调节,实现上快下慢、上慢下快、上下行程同速等三种作业方式。 二、对变频器的要求。   1.频率范围:0~10Hz,连续可调   2.启动频率0Hz,启动电压Vdc在0~300V之间连续可调。   3.V/F曲线。   4.电机动子的一般运行规律: 5.动子运动时频繁换向,要求换向平稳、无撞击现象。 三、专用变频器的研制 三垦VM05变频器独具的版本升级功能,能够为用户多身定做“用户专用变频器”。根据直线式抽油机的特点和要求,专门进行功能开发并取得满意的效果。如:   1.动子换向   在旋转电机中,转子正、反转换向是用任意两相互换实现的,而直线式抽油机要求换向平稳,所以特采用连续的位相控制,实现无冲击的换向过程。   2.连续直流制动   为了保证动子运动在任何位置时都能停机而不会滑动,用软件实现直流制动,即给定子供直流电,把动子吸在所要求的位置。并通过外部端子进行连续制动。   3.初始电压的任意调整   任意设定,并从停止位置平稳启动。   4、运转信号的保持   在外部运转信号消失和中途停止再启动的情况下,自动记忆初始状态并按要求的方向进行运转。   5、自动节能功能   根据负载的变化自动调节输出电压,以达到最大限度的节能效果。 四、实际运行情况: 三垦变频器在江汉油田试运行良好,各项指标均满足用户要求,与传统磕头机相比,有很大的节能空间。 摘自三垦网站

网友U:
直线电机做抽油机?整体的系统价格比“磕头机”组成的抽油机系统是贵还是便宜?可靠性如何?就机械传动系统,那个更简单呢?控制系统应该差不多。

网友V:
------------王仁祥----大虾 有这么多事实都说明你对抽油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为何不给大家一个道歉呢?? ------------ 你要学会讲道理。

网友W(2004-09-14):
各位专家: 你门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用户想抽油机采用变频调速;但油田的抽油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而不是变频电机,这就有一个问题,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是固定的,电机厂是根据电机的转速设计风扇的,普通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降速运行,风扇的转速也会降低,风扇的风量就会下降,电机温度会升高;我咨询过好几个号称专做抽油机变频调速的厂家,有的居然问我何谓“变频电机”?我想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发热问题的,希望特别是说有成动应用的能赐教!!

网友X(2007-03-30):
各位专家
    你们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利用变频器对普通电机进行调控,如何配套使用,以及存在的利弊.

网友X:
各位专家
    你们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利用变频器对普通电机进行调控,如何配套使用,以及存在的利弊.
    谢谢提供!

网友Y:
    普通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降速运行,风扇的转速也会降低,风扇的风量就会下降,电机温度会升高,如何解决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发热问题的,希望特别是说有成动应用的能赐教!!

网友D: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30 9:15:00

    普通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降速运行,风扇的转速也会降低,风扇的风量就会下降,电机温度会升高,如何解决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发热问题的,希望特别是说有成动应用的能赐教!!
毛脚货 不懂装懂的家伙,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回家问问你老爸,面条太热了吃到嘴里之前要做什么?

网友D:
你老爸肯定教你:用嘴巴吹吹凉再吃。哈哈

网友D:
面条太热用嘴吹吹!
电机太热你也用嘴吹啊?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网友Z:
不明白,为什么网上对某些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多,谁来说明一下?

网友AA:
变频器对普通电机进行调控,速度不宜太低,控制在20Hz以上。且仅适用于横转矩型负载。

网友D:
变频器对普通电机进行调控,电机速度很慢没有问题的,不懂的人可以仔细去看看siemens的电机选型和结构尺寸等资料,认真的人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再不懂参照我上面吃面的原理。再不懂就问卖电机的销售,电机发热怎么解决(最好问siemens电机的销售人员,他们一般都知道的)我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因为我讨厌刘志斌。
我为什么取这名字?因为刘志斌是个技术伪君子,自己不懂也放不下面子问,用伪知识套人家的真知识,胡搅这个技术论坛。
大家想知道,可以在提问中留下email,我会发给大家好方法的。

网友AB:
变频器对普通电机进行调控,电机速度很慢没有问题的
支持!
本人也用过长期运行在20hz下的电机(变频电机),大家也可以和我沟通 qq23599188

网友AC:
刘志斌讲:“ 普通三相鼠笼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那么,用变频器控制它时,变频器最高可以输出多少HZ的电压?”这句话我看不懂,不知道大家能看懂吗?
刘志斌讲:“ "由于你告诉设定了电机参数50HZ,当输出超过50HZ时,变频器会自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降低电压,提高转速;"中国的老师用这样的知识教学生,我的心都痛了!!!

刘志斌讲:“ 1、变频器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问题,关键是在负载期间测量,不能空载测量;
2、用什么电压表、万用表、数字表都可以测量;
3、测量时在电动机的接线桩上测量,不能在输出电抗器的进线端测量"这是刘志斌的回答,他连最基本的变频器测量都不懂!还......
工控朋友们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小,还有争论的必要。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太大的话,我们和他再争论就显得荒唐!!!

网友AC:
CCTV5有个“韩大嘴”我们只会一笑了之,您要成为工控论坛的“刘大嘴”那可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Y:
     TO  szalpha

你酒喝多了,到处发帖,回答你的问题,以示敬意:
1、“变频器最高可以输出多少HZ的电压?”这不是我说的,是网友的提问,话本身是错的,但可会意理解为“输出的电压的频率最高可达到多少HZ?”;
2、关于弱磁调速:
(1)就是减小主极磁场Φ,减小感应电势e,电流增加,转速升高;
(2)而减小主极磁场Φ的方法对于直流电机是减小厉磁电流;
(3)但对于异步电机可降低电源电压,减小主极磁场Φ,增大电流,转速升高;
(4)也可保持电压恒定,当频率升高时,主极磁场Φ自然减小,进入弱磁调速阶段;
3、关于变频输出电压的测量,我不知道你的理解和方法,你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我再回答你!

网友AD:
我公司在胜利油田磕头机上使用的是LG变频器,反响很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电话联系我139 0532 3705,李超.

网友P:
没道理,功夫,事实123,事实456,杀猪匠,dfyuan55@163.com----------------------------------------------------------------------------
  几年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袁总听说到了加拿大了.

网友Y:
摘抄:

磕头机理论上可以通过调节平衡来减小回馈,
磕头机改造主要目的是改变冲次
改变冲次简单方法是变频。
不改变冲次没有必要用变频,就好像放屁不用脱裤子一样。

网友AC:
是啊!想到2004年在大连出差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同王老师争论,那一段也叫激烈,(但绝对不像TMD同刘SB这样的争论,)没有想到zhengzheng兄和他也认识啊!有时候这个圈非常的小啊!

网友AC:
不过从那以后,好像再也没有王老师的消息啊!

网友Y:
摘抄:

少数磕头机没有发电状态,因为平衡很好!

网友Y:
摘抄:

   有谁能允许磕头机像风车一样高速下放?除非你不要这口油井设备了!!!

网友Y:
摘抄:

   当抽油机平衡块配重不合适时,会产生发电状态。

网友P:
 王老师理论是不错,但是对抽油机的最初认识上确实有偏差.
恰好当时本人的实验刚做完,而且所有的数据都让当时油田检测办的惊讶.提出合作意象.
 正因为这样的节能产品,新疆某油田上了石油系统的新闻.

网友Y:
1、少数磕头机没有发电状态,因为平衡很好!
2、有谁能允许磕头机像风车一样高速下放?除非你不要这口油井设备了!!!
3、 当抽油机平衡块配重不合适时,会产生发电状态。

网友Y:
调节冲次有两种方法:
1、一种是常用的机械调速法;
2、另一种就是变频器调速;
3、我认为油井的产量相对稳定,调速不需要天天时时调,一次调好,可运行一段时间,等油井产量发生变化时再重新调整,所以用变频调速是一种浪费!

网友Y:
1、磕头机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
2、则说明冲程次数频率低,提高磕头机冲程次数/分钟,使磕头机的产油量达到最大;
3、2的前提是保持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当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说明过频了;

网友AE(2007-11-05):
大家好,本人对抽油机用变频器也很有兴趣,谁有好的资料和建议请发ytjwhsl@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AF:
请教:直线电机抽油机的应用有前景吗?存在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G:
英国TMT进口变频器是针对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其实应用于磕头机上的变频器,最主要的是看是否能控制住井下的动态液面,也就是所谓的沉没度。只要能控制沉没度,节能并增产效果显而意见。
其主要特点:
1 提高产量
2 自动保持沉没度
3 没有游梁倾角传感器,没有接近开关,没有负载单元或制动单元和电阻
4 消除井杆浮动
5 提高抽油机的可靠性,减少维护工作量。提高整个抽油机系统的使用寿命,包括抽油杆,井管,油泵,齿轮箱和皮带
6 由于使用此专用控制器后抽油机很少停止,研磨性固体的含量降低。因此可以延长管道和阀门的寿命,并且防止井头冻死现象的发生
7 由于减低了井杆的工作强度,泵头可以被放到油井更深的位置,从而增加了冲程的深度,提高了产量和抽油机的效率。
8 避免更换调速用皮带轮及备件
9 具有自整定功能,减少调试时间
10 适用于标准电机和高滑差电机

若具体了解,可告诉我您邮寄地址。给您邮寄资料。
联系人:田野 13911568780

网友AH(2009-10-07):
一般变频器在10Hz一下长期运行会导致电机散热不足,过热,可以考虑加装轴流风机强制散热。

网友AI(2010-09-11):
曲阜嘉信变频器胜利油田上很多

网友Y:
变频器用于油田磕头机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AJ(2014-02-12):
     看到这么多的同仁发言,我也想说两句。个人认为变频回馈单元这个东西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不大。在油田上也就有3%左右的节能效果。现在在价位比较高。不是讨论如何推广的时候。但是节能的原理和技术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