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既然看好变频器,那么软启动器又何以生存呢?

楼主(2004-02-22):
即然变频器可以调速,也可以节能,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厂家生产软启动器呢?它的发展趋向又是如何?难道只是一个价格问题,才去选择软启动器吗?在工业电器这个行业中,大部分采购者第一个谈的就是性能,其次才是服务,价格啊等等。

网友(2003-08-02):
问题是变频器是需要调速才节能的(不调速也可稍为改善功率因素)。变频器比软启动贵多了。在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起的作用跟软启动一样的。为什么要花更多的人民币作同样的事情呢?

网友A:
国外很多人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因为价格差别不大!!但在国内就不同,软启动器技术含量比较低,容易国产化,性能稳定,价格比变频器低很多!!所以软启动器在国内还有生存空间!!

楼主:
的确,国外变频器的价格比软启动器要高,而国内生产变频器的价格跟国内软启动器相差不多,明明是性能要比软启动器好。为什么不把两者拉开距离呢/

网友B:
还有区别。变频器的价格比软启动器要高的同时,带反馈的变频器更高。 1。 如:在特殊场合,如负载率小于1/3时,又有反馈能量时,用在线式软起成本就特低。 2。 大功率变频,变工频还是工变频,先切在断的方式对变频器来说实现起来成本较高。有不同步和相位差的问题。 3。软起的双向可控硅模块实现起来要容易多。 变频器将来肯定取代软起,但前提是成本要下降。只有IGBT在中国大规模制造时,就是变频器取代软起的时侯。

网友C:
请注意:节能除外,变频器用在调速场合,软起全压运行,还:即然是软起变频处在同一价格(但决不可能,我的产品:变频是软起的2倍多,接近3倍)但:变频复杂,软起简单,且没有直通危险。打个比方:实现同一功能,1个用1000个原器件,另一个只用10个,你说哪个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D(2003-10-05):
同意ZHENGNHENG的观点,只有到IGBT在国内的生产如现在的SCR一样成熟,变频器才真正的能够推广使用。 其实,变频器的核心是功率单元,目前只能进口,龙其是高压IGBT,更是难进。 对于一个主功率单元要进口的装置,而且价格不便宜,要想在国内大批的使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 这就如一个飞机一样,设计容易,制造难,因为高性能的发动机我们制造不了。

网友E:
http://www.gotocad.com/dvbbs/dispbbs.asp?boardID=2&ID=8033 关于软起动器的问题,大家过去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F:
有你这样找工作的吗?

网友G(2004-07-31):
浩霆 ni hao ky

网友H(2006-01-20):
不是每个地方都适用变频器啊,如变频器价格真的比软启动便宜的话,那软启动就真的没市场了,但变频器的成本要和软启动比,好像没法比哈

网友I:
等IGBT的价格和晶闸管的价格一样时,软起动就下课了

网友J(2006-03-17):
“只有IGBT在中国大规模制造时,就是变频器取代软起的时侯”-----此乃真言也。国内厂家的功率元件都是进口的。这是我们国家各个行业的通病。我们的IGBT就是用的西门康的。没办法,国内不行啊。
软启动器解决不了节能的问题。

网友K:
楼上听好了,你们说的只是其中一点,关键问题是-----变频器改变了用电设备的电源性质,而且一旦正常运行,主功率器件一直在线,自身损耗也长期在线,从长期运行角度来看,运行维护费与电网供电质量、负债运行特性等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维护费用相对比较高;但软启动器是改变电机的启动过程的性质,一旦正常运行,主功率器件便停止工作(被交流接触器旁路),自身损耗基本为零,从长期运行角度来看,运行维护费用也很低。
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L:
不需要调速的电机,启动要求高的话,还是用软启动器。
稳定呀!!!!

网友M(2006-07-10):
硬件好象不是变频器与软起期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关键的应该是软件,变频器软件开发成本与软起动起开发成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公司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两年时间已经开发出软起动器的主板.变频器我估计没5年时间是不够的.当然都是相对而言.
另外关于选择变频器还是软起动器,我想主要是看应用场合,因为软起动往往卖单个产品就足够了,而变频器往往卖的是一个系统.

网友N:
软启动不会淘汰主要还是价格问题

网友N:
如果有一天变频器价格和软启动器的价格相同的时候,软启动器就该退出市场了吧

网友O:
软启动能够在一拖几时无扰切换到工频,而变频器却无法做到

网友P:
同意楼上的,有些场合还必须用软器

网友Q:
变频做到很软启动器一样的价格,,那是不可能的,,控制的方式不一样,,成本就没有办法一样

网友R:
如泵类和风机类的轻载可用软启动,价格也便宜
重载时就考虑变频器启动了,
目前两个都有市场的
我们公司都有几种软启动器呢

网友S:
上边说的很正确,只有变频器和软启价格相差不多的时候(价格在厂家接受范围之内)软启就应该退出市场了.

网友T: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U(2006-10-19):
等等,变频器跟软启动器根本就是两马事,
怎么能这样比呢!至少现在是这样,国内!

网友V:
请各为大侠介绍几个软启动装置,要求用在6KV系统.谢谢!!

网友W:
谢谢大虾赐教!

网友X:
泵类和风机类的轻载可用软启动,价格也便宜
重载时可以考虑变频器启动了,
目前两个都有市场的

网友Y(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

网友Z(2007-10-29):
弱智问题

网友AA:
我是新手,前几天刚完成一个项目,是集中供热的项目,我们在传动柜中软启负责循环泵,变频器负责二次网的补水泵,是不是因为补水泵需要随时做出调整所以用PLC控制变频器来做出反应,而循环泵不需要变频调速只是用软启给他个保护

网友AB(2008-04-10):
我来说说:不光是价格和技术难易区别,在作为电机起动器使用时,其两者的技术性能表现是不一样的(严格的说,变频启动也是软启动中的一种)。现在所说的软启动器归根揭底还是属于降压启动类型,在电网条件不很好,启动大型电机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一个矛盾问题,即电网压降与启动转矩矛盾的问题,如果该矛盾不可调和,势必要采用变频启动方式来实现,只有变频启动能购有近似额定的启动转矩,还可以只需小于额定电流的启动电力流。所以在谈到大型电机启动时,更多的话题是启动柔和不,是否可方便调整,这些都是在电网问题没有的前提下谈的事情,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是能否成功启动的问题。

网友AC(2008-07-11):
变频器与软起动器是都可以实现软起软停。但用户选择变频主要还是看中它调速与节能的功能;而对于一些大功率满负荷场合用户只需要去解决起动的问题我想谁也不会去选具有同样功能但价格贵好几倍的变频器,正所谓杀鸡耶用牛刀!

网友AD(2009-05-20):
液力耦合器启动800KW/10KV的电机有什么影响没?适用场合不是平凡调速的场合,换成变频器合适吗?(注:该装置已有无功补偿。)

网友AE:
如果在不需要调速的场合比如风机,水泵类负载软启动在价格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网友AF:
楼上说得对,软启有它存在的价值。

网友AG(2009-11-20):
        由于价格和实际生产软启还是有空间的。

        软启主要功能就是平稳起停电动电机,而变频器除了有平稳启停电动机外最主要的还是调速节能。比如电厂的吸风机,根据工艺需要对炉压进行调节,以前没有用变频器时电机启动后满负荷输出,用阀门,挡板调节输出风量(主要是大马拉小车现象时),多余能量全都浪费在阀门挡板和管网内。如果用变频器可随时根据工艺需求调节电机转速(由于风机泵类是平方转矩负载,即P∝T*T),既可以很好的满足工艺要求又可以节约电能。

    比如在水厂,有五台高压出水泵但设计时余量不是非常大,可以三台或四台用软启,剩下的一两台用变频器可以很好的调节管网压力在用水低峰期也可以节能改善网侧功率因数。

网友AH:
各有各的用处,我改造过的项目中,客户要求工频启动与变频可以切换,用来防止变频器出现故障面停产,在这种情况下,不装软启动是不行的.

网友AI:
价格决定了软起还有很长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