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修编码器?

楼主(2004-02-22):
请教各位大虾:交流伺服控制器LED报警会不会把编码器的电源切断?能不能 用万用表检测编码器呢?

网友A:
what kind of encoder you have?

网友B:
不应使用万用表,详细情况请来电021-63563674

网友B:
我没修过光编,但我想应该用示波器可以检查出好坏吧?

网友C:
不会切断,至于检测,必须要有你使用的编码器的资料才能用示波器检测。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