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伺服电机和编码器

楼主(2004-02-22):
我想请问一下,是否所有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eocoder)都和电机都是同轴的,也就是说在电机的上部/下部,而没有在侧面的。谢谢。 雨佳。

网友A:
I just repaired a yaskawa spindle encoder, and it looked like intalled at the side of server motor.

网友B:
不是,有同线的,德国的一些伺服就是这样1

网友C:
德国 HEIDENHAIN编码器是在侧面的 www.leiyao.com.cn

网友D(2009-03-03):
施耐德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安装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E:
本公司代理供应美国单/双路光学编码器解码计数芯片,可以与大多数常用微控制器接口,总线控制方式,可提供89CXX系列微控制器接口例程,该芯片具有四倍频计数方式及单倍频计数方式,内置硬件抗抖动,抗干扰功能,封装有PLCC44及PLCC84,电压5V,性价比高,单路仅售人民币38元,量大从优,有意请联系QQ:351052245,电话:13632557904

网友F:
请教各位:我公司安川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多个损坏,电机型号NACHI MSM302Q7V,编码器型号MFE0011BONA.
请教各位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那里可以买到?各位可有替代产品?请大家帮助.
sunyi55577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