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22):
变频器高手: 我公司有一台普传EI、75KW通用型变频器,原用于造纸机主传动,现改用在碱炉37KW鼓风机调速,频率开到30HZ时,电机电流在40A左右波动较大、电机振动也较大,请哪位高手给我指点故障原因,特此为谢。

网友A:
输出电压是否平衡?拆下电机测!

网友B:
有可能是共振现象,变频器中可以设置参数,将此段频率避开,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C:
请问谁有台湾普传变频器PI97G的说明书?

网友D:
你到底要EI97H或PI97系列的???我有,13008964596

网友E:
你知道吗?变频器的功率不能比电机大一倍,也不能小一档!不然运行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F:
TO毛仁:请说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G:
鼓风机的电机是否为变频电机?如果不是,就容易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H(2006-02-19):
我有说明书 上海天格 13601978225

网友I:
朋友一般电子版说明书可以在本网站的自助资料库下载。

网友J:
你的碱炉37KW鼓风机以前是否用过变频..如果没用过的话..可能是你的电机接错啦..才会出现电流过高.而且还会慢慢上升

网友K:
把载波往上调,有共振,避开共振频率,
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电话:13940075411

网友L:
这种机器还在用,买台新的算了。

网友M:
有可能是共振的事情,我在调试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折点频率向上提高便好了。

网友L:
普传变频器=垃圾

网友N:
共振,避开这段频率看看

网友O(2006-03-28):
普传服务中心:大连0411-84821990;深圳0755-83113429

网友P:
主题:变频器维修配件网  www.wxw120.com <http://www.wxw120.com>
内容:
1、 维修网:中国最大的网络变频器维修站,加盟城市遍布全国各地。专业维修西门子、ABB、安川等各类品牌变频器、PLC编程控制器、软启动器、直流调速器、UPS电源、伺服控制器等多种电力、电子装置的维修。
2、 配件网:经营各种进口品牌GTR、IGBT、PIM、IPM晶闸管、二极管、可控硅、整流桥、快速熔断器、进口变频专用风机、电解电容 各种变频器电路板 CPU板。
本公司特设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包修保养业务,热枕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洽谈加盟、联盟及特约维修业务
具体内容请登陆本公司网站,网址:www.wxw12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