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FC1000Series_1HP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2-22):
我公司一台名牌E-TRAC型号WFC1000SERIES-1HP的变频器出现故障为过电压.不能启动.无输出.请教各位师傅改变频器是那国厂商生产的,出现故障再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A:
www.tbwoods.com/pdf/form1226d%20wfcht%20ce.pdf, 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你的变频器故障估计在电压检测部分,你可以选用国内容易买到的品牌替代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保护电路有问题。我公司可维修 www.leiy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