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pc通信

楼主(2004-02-22):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一条模拟沙盘公路的两侧沿线共埋设64个传感器,现在我的任务是接收到64个传感器传入pc的信号,经过分析处理。我需要怎么来接收传感器发送来的信号呢? 我是个硬件盲,请大家执教,谢谢!

网友A:
串行通讯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

网友A:
我没具体作过,仅提供思路。 上位机组态编程显示传出的那一个信号。 下位机采集信号,串口通讯到上位机。 另一方案: PC插I/O卡,直接编程采集点。 第一种方案便宜。 第二种方案容易。

网友B:
64个什么传感器?如果是位置开关,建议采用单片机 + 8279 + 串口。

楼主:
周公,谢谢您的关注! PVC开关、超声波传感器! 再次感谢tigermu、周公! 我对应实时性有要求并有几个同时触发的情况,不知tigermu所提的两种方案中哪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