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anuc全机能401报警

楼主(2004-02-22):
我现有一台fanuc系统的全机能数控机床 出现401报警 求教各位如何解决 等!!!!

网友A(2004-06-17):
0M 还是0I

网友B:
伺服放大器可能坏了

哭!

网友:
401是没有准备信号,有的机床把急停信号也会串进去,不一定是放大器是坏

哭!

网友:
401是没有准备信号,有的机床把急停信号也会串进去,不一定是放大器是坏

网友C(2004-07-18):
很可能是电源模块出问题了,你看看伺服放大器上的交流和直流 电压有没有?

网友D:
我刚处理过一台这样的问题,系统是Oi-T的,一开始也是怀疑放大器问题,后来是放大器下面的准备信号没有过来,其实可直接将其短起来!

网友E(2006-01-20):
401是速度反馈信号中断,或许是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F:
检查确认伺服放大器的LED显示

网友G(2009-07-29):
我用的是0-M系统。出现了401号报警,会是什么原因哪?

网友H(2011-06-17):
我现在 也遇到了401 报警 现在是 MCC 都没动作 电源模块 都没得电

网友I:
401报警是个大范围报警信号,可以包括外围急停控制回路,伺服控制回路,参数等等。最可能是急停外围控制回路。一般情况下如果伺服有问题,除报401会有伺服报警号出现。具体情况要看机床设计的电气图。401报警说明是伺服没有准备好,伺服的准备信号是关闭的。

网友J(2011-10-13):
0i-d的,401报警是中间继电器的电源保险丝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