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平变频器

楼主(2004-02-22):
哪位朋友知道 三电平变频器 钳位二极管的选取原则

网友A:
一般来说,箝位二极管与主开关管以及续流二极管在一个电压电流等级 但是要注意,主开关管一般以最大可关断电流定义 而二极管以半波整流电流来定义 所以同一电流等级的二极管的标称额定电流值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