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高手

楼主(2004-02-22):
在三菱的位置控制模块中,既有控制单轴的10G模块,又有控制双轴的20G模块,请问两个10G模块是否可以代替一个20G模块,或者说控制两轴时可不可以只用2个10G的模块,而不用再加一个20G的模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实现?顺便说一下,之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两轴控制,但是必须在加一个20G的模块。

网友A:
10G只能控制单独一个轴的运动 所以2个10G只能控制两个独立的轴 想要做两轴插补还是要用20G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