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脉冲发生电路如何制作

楼主(2004-02-22):
如何对步进电机控制器发脉冲,除了用PLC外,还有没有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我要求脉冲的频率在1000HZ-8000HZ之间可调,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专门的脉冲发生芯片,好像叫ODC吧,记不大清了,也可以用对晶振分频得到。

网友B:
一个单片机,不到 100 元搞定

网友C:
用单片机可以很容易的实现

网友D:
推荐用什么单片机?主频为24M的89C2051的时钟频率最高好象只有2KHZ啊,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我看到好象可以用RC振荡电路来产生,就是不知道具体的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E:
用集成芯片事一试吗

网友F:
好象用集成芯片+几个电阻电容就行了,用得着那么麻烦吗?

网友G:
to ccbq: 你会玩暗黑是吗?

网友F:
Y,你是SC玩家吧,我最爱用PROTOSS。

网友B:
‘要求脉冲的频率在1000HZ-8000HZ之间可调’应该用单片机方便

网友G:
to ccbq: 呵呵,找到一个兴趣相同的师兄啊,其实我最爱用terran,不过昨天心血来潮,用了一个zerg...

网友H:
不愿意使用51系列的,可以用TI的MSP430系列,功能很强大,价钱也很合理。

网友I:
如果功率不大用555做脉冲发生器用4017分相在加功率放大试试

网友J:
简单的脉冲发生电路,电子学上到处都是。

网友K:
脉冲的频率在1000HZ-8000HZ之间可调,用单片机是较方便的!!!

网友D:
不知用什么方法来控制脉冲的频率啊?用定时器吗?主频为24MHZ的89C2051最高时钟脉冲只有2KHZ啊!

网友B:
‘主频为24MHZ的89C2051最高时钟脉冲只有2KHZ’什么意思?

网友D:
让大侠你见笑了,由于我刚接触单片机,用的是PROG-100型的编程器,这个系统它的定时器脉冲最高只有2KHZ,

网友B:
和编程器没有关系的呀。。。。

网友L:
你好!请教一下cpm1a 的plc 怎样来控制步进电机!我是个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M(2009-05-12):
用cd4060就可以啦

网友N:
用cd4060或者555多可以做,方便简单!同时这些资料那里多可以找到!

网友O:
陈年帖子啊。除了PLC应该就是单片机成本最低了,但是如果没有量就不好说了,开发难度大,其他什么555啊CD4060之类的就不要去考虑了,后者脉冲都能发出来,但步进电机肯定转不起来

网友P:
用单片机是相当方便的,可以省许多工夫,用PLC更好搞.

网友Q:
NE555很实惠啊!可以调整占空比和脉冲频率,硬件成本2元,本人做过很多555脉冲发生器控制步进马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