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cp5611

楼主(2004-02-22):
我想将两块cp5611卡安装在一台pc机上,可以在软件检查到第二块卡然后进行配置,到中间的一步会出现“could not include the module..."此错误,不知是为什么?恳请各位高手快快帮忙一下,我都快急死了。拜托了

楼主(2003-07-26):
你用两块cp5611卡,有什么用途?

网友A:
会不会是有冲突??

网友B:
用一块就够了。为什么要两快那。?

网友C:
对不起,谁能告诉我哪能下载cp5611的资料啊,我刚开始接触,不知从何下手!谢谢!!

楼主:
http://www.ad.siemens.com.cn可下载

楼主(2003-10-05):
你在控制面板的系统配置中重新分配中断地址试试

网友D(2004-02-22):
用两块可以监控两个不同的控制站(非冗余系统)

网友E:
如果20T/H燃煤蒸汽锅炉控制采用FCS,(鼓风55KW,引风90KW) 1、哪种FCS系统最适合? 2、造价如何? 3、测点仪表、PLC、组态软件如何分布、选型? 我的e-mail:kzdz@tom.com 请前辈指教,希望能长期合作。

网友F(2004-10-18):
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G(2005-04-16):
怎样才能调用cp5611的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