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步进控制器的替换

楼主(2004-02-22):
今有一台西门子步进控制器(带profibus接口),显示故障,经更换模块后,能工作了,但只工作了一个晚上,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特向高手请教: 1、如何诊断故障原因? 2、有没有其他品牌的步进控制器可以替换?在我们的系统中,plc通过profibus来完成控制,在启动中首先巡检内部设备,因此一定要考虑这个环节!

网友A:
控制器是什么型号?故障代码是什么? 有profibus的系统,如果更换品牌是不太现实的,需要考虑连接上的匹配,软件上也要修改。会比较复杂。 www.leiy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