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寻传感器:从小环侧面的方向测到工件的转速

楼主(2004-02-22):
一个尺寸很小的工件,材料是不锈钢,绕着一个小环大概以3000rpm的转速旋转,请各位大虾给俺指点一种传感器能从小环侧面的方向测到工件的转速。难点是工件1的体积很小,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俺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2003-12-01):
请问,你的工件能小到什么程度?

网友B:
霍尔开关解决不了吗?

网友:
测量面积大概是1.5mm*1.2mm,霍尔开关解决不了

网友A:
用光电传感器完全可以。根据实际空间尺寸选择型号。

楼主:
用光电传感器不行,环境是纺织厂的车间,空气中的飞纱很多。

网友A:
有飞絮也没关系的

网友C:
用神视SUNX的光线传感器可以检测。

网友D:
可以采用光电传感器,距离设定型,只检测被测物的位置。你要确认几点: 1 工件的大小 2 旋转的半径 通过计算,找到需要的响应时间。以确定选型。 如果你要的是工件的转速,还要通过PLC等计算。

网友E:
请你说明的更详细些.工件的形状,怎样绕小环旋转.现场有飞絮,光电肯定不行,你应该想其他方式.使用电感式接近开关也有方法解决,或者编码器

楼主:
大环的直径大概是47mm,材料也是不锈钢,在大环的顶圈有一个槽,工件挂在槽上旋转,转动的时候工件几乎是贴着大环转的,接近开关恐怕也不行吧。

网友A:
你用光电传感器试过了吗?

楼主:
用光电的话,本来所测的元件就很小,空气中又有很多棉絮,第一会误测,第二用一段后恐怕就要清洗一下传感器检测头,我没试过,但这恐怕不行吧。

网友A:
再有一个方法,如果条件允许,在小块不锈钢上镶上一小块磁钢,用霍尔元件检测不会有问题,只是不知到现场允不允许。

楼主:
sunx的产品在西安有没有代理

网友F:
感谢你发来这么多图片和资料。 霍尔元件是基于磁场原理工作,材料是不锈钢要看镍的含量高低,如果没有导磁物质用霍尔元件可能不合适,可以考虑感应开关。

网友C:
请联络SUNX南方最大的代理汇尼克公司,www.elevanic.com

网友G:
各位高手: 本人原做变频器,现在销变频器中碰到一塑料彩印设备,须二台电机同步运行,请问应用何种传感器。

网友F:
‘变频器中碰到一塑料彩印设备,须二台电机同步运行,请问应用何种传感器’ 回答:考虑不用传感器,采用串行口数字设置,一般变频器都有 RS485 口可用。

网友G:
谢谢周公指点》

网友H:
用磁敏齿轮测速传感器,它是通过磁信号进行感应的,所以棉絮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也可以根据尺寸单独定做。 010-62332738 mgrldd@tysensor.com.cn

网友I:
换一个思维路线,工件旋转中伴随着振动吗?那样的话,用振动或微声传感器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I(2004-01-07):
旋转编码器!

网友J:
如果工作环境很恶劣,有飞絮,我建议你用超声波传感器,此种传感器声速非常的高,完全能够承受恶劣环境。如需帮助,请联系我,gxh@linkfortune.com

网友K(2004-02-22):
加测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