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616G3

楼主(2004-02-22):
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请留下联系电话。谢了?

网友A:
主板故障,开关电源不正常或控制端接错线都可使主板损坏!

楼主:
请问李老师,你碰到过的类似情况,一般在开关电源的哪些具体元件上,?非常感谢!

网友A:
如变压器,TL431坏了!检查各组控制电压正常才能装上主板,好的主板并不便宜!

网友B(2004-03-23):
我觉的应该是主控版坏了,这个我们公司可以修。

网友C:
继电器:修理几多钱?021-5671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