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涡街流量计调节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流量吗?

楼主(2004-02-22):
各为高手你们好: 有谁知道涡街流量计调节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流量是否可行,这样做PID控制流量能稳定吗? 选用DN15的我街流量计流量计,工况压力0.3MPa。

网友A:
我认为可以实现,不过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最好是模拟信号,是否控制稳定与它的测量盲区跟你要求的控制精度有关,

网友B:
量计的输出信号最好是模拟信号加个电气转换器.就可以控制.

网友C:
我想知道你测量的是什么介质,DN15的管用窝街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只有三公斤的压力,流量流速小。死区比较大。就象楼上所说控制稳定与它的测量盲区跟你要求的控制精度有关,只有你输出一个稳定的信号,再去谈控制比较好一些。信号经过PID以后,到调节阀的定位器上控制京简单的很。

楼主:
几位朋友多谢了,我测量的是氮气,以前我用过涡街流量计,但是不稳定,现在我想用孔板阀代替涡街流量计,但不知选哪一家的。孔板阀加压差变送器是不是有整体供应的产品。有谁知道罗斯蒙特是不是有这种产品。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孔板流量计来测量是否?这是最原始的测量流量计了,不过技术也成熟一些,只是精度不高(0.5-1FS以你选的差压变送器有和孔板有关).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可以用,(但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压力那么小流量应该不是很大,如果用孔板来测量的话,我想不是很理想.如果你的流量测量不准确又任何去稳定控制流量呢?)个人看法仅供一看.

楼主:
谢谢流水寒了

网友D:
从你的观点来看,主要是流量计的控制精度影响了调节阀的调节,所以效果不理想.建议你用上海verabar流量计,加上我厂的ZXP型带定位器的调节阀或用ZDLP型电子式电动调节阀,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楼上所言差已!我不敢苟同,有verabar测量ND15的管径流量的确不是什么好主意啊!管径太小对匀速管流量计是一个硬伤。管道流量计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比较好用的。阀门和定位器方面好一点的问题都不是很大,我就是做这方面东西的。

网友E:
较低的价格、较高的性能差压式流量计。   www.allmeters.com

楼主:
有谁知道DN15的涡街测量的工况流量范围

网友F:
你的介质是什么,DN15孔板你最好问问能否做出,精度能达到吗,

网友G:
转子流量计应可以吧,我们在意的不是精度,而是重复率

网友E:
DN10,DN15的涡街流量计都有! www.kem-kueppers.com.cn

楼主:
有谁知道DN15的涡街测量的工况流量范围.我测量的是氮气

网友H:
不同的厂家产品会有不同的标准的,你说出你的流量,让大家看看选什么好一点吧

网友I: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wuchunning1000@sohu.com 工作上想多了解些产品资料.谢谢

网友C:
如果只想装一个示流信号器(流量计)只要能在管道(很小管径25)有流量的时候将信号传送到数据采集前端即可,应选用何种流量计? 望指点!

网友J:
有关流量控制的产品及选型资料请发给我,谢谢gdpzhke@yahoo.com

网友H:
only you 你的介质和精度要求决定你用的流量计,请说出你的工况好吗?你要采集流量的瞬时信号到系统来累积是吗?还是只要是否有流量的开关信号呢/

网友K(2004-04-19):
涡街流量计在产品参与控制时,特别注意要装在调节阀之前

网友L:
被控制的流量在什么范围?

网友M(2004-08-15):
请教一下什么是气动薄膜切断?

网友L:
根据经验,涡街流量计的量程比1:20,小流量下计量不灵敏,可能造成调节阀小开度不稳定。当管路内流量变化比较快,用不能调节阀,调节阀的动作比较慢,全行程60或90秒,不能满足瞬时流量变化。

网友N:
齐先生所言甚是,最好根据工况计算一下阀门的c,确定一下阀门口径

网友O(2004-10-06):
我心若兰:调节阀控制的应该是阀后的流量,流量计为什么装在阀呢。也许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望指教。

网友P(2005-04-29):
劳力:流量计装在调节阀后容易产生气液两相流,对流量测量影响特别大,你不知道吗?

网友Q:
最好能提供要测量的流量范围,这样才较好的帮你选用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