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能否实现自动翻页

楼主(2004-02-22):
TP170A能否实现自动翻页,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需要PLC控制。使用指针。

楼主:
怎么做,能具体点吗?

楼主:
谁能教我?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在PROTOOL中建立指针变量,选择PLC作业。 在PLC中使用MOV 指令传送到指针变量的首地址 立即数51 然后 MOV 首地址+2 立即数(屏幕的页号)。

楼主:
我用的是PROTOOL6.0,上面没有你说的指针变量,望TIGERMU指点

楼主:
请教西门子他们说不能实现

网友A:
有哇,在最左边得栏木目里,第一项是窗口,她好象在倒数几项。 不过,时间挺长了,记不清了。再有TP170B我实现过,但我记得说明手册好象A也行。

网友B(2004-03-24):
TP170A可以实现,实现办法如下: 每个画面对应一个变量,在新建变量的对话框里选择变量功能,在功能对话框里选择改变数值,点击画面边上的加号,双击选择_画面_固定的,在参数里填入画面名称,每个变量对应一个画面,然后在你的PLC里编程即可。

网友C(2004-05-15):
TTONY,你在什么地方下载到的这个软件,可以指点指点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