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系列,Q系列,FX系列PLC的使用区别

楼主(2004-02-22):
我想知道三菱A系列,Q系列,Fx系列PLC各实用于什么应用场合,那位熟悉三菱PLC的请告知。是完全按控制点数来区分的吗?

网友A:
点数运行速度及指令都不太一样,Q系列主要用于替代A系列,FX系列用于(256中小机点以内)

楼主:
我知道了,我是想学学三菱的PLC,但不知道该学那个系列的,所以有此一问,多谢gkren

网友A:
FX1N系列最大I/O点为128,运转处理时间 基本指令:0.55μs,程序8K FX2N系列最大I/O点为256,运转处理时间 基本指令:0.08μs程序8K Q02CPU:程序步:28K步 Q02HCPU:程序步:28K步 Q06HCPU:程序步:60K步 Q12HCPU:程序步:124K步 Q125HCPU:程序步:252K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