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给变频器供电的 晶闸管式直流电源 电压不稳问题求教1

楼主(2004-02-22):
大家好。 我单位用一台安萨尔多的晶闸管式整流电源柜 给 电动车上的变频器供电(该变频器实际为一逆变电源,直流输入)。 直流柜的情况如下 六脉波整流 额定电压 440V 额定电流 450A 电压范围 300V~440V连续可调 输入侧为 delta-Y整流变压器 输出侧为 LC滤波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当电压为一定数值的时候,比如Ur=320V+/-10V时,电压纹波很大,远不能符合2V%的纹波要求,但超过这个范围后,电压就可以稳定。Ur和直流电源负载也有一定关系。 当在LC滤波处并联大功率电阻后,电压稳定程度提高,但实际使用中不允许这样做。 我需要请教的问题是: 1 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因素都有那些? 2 有厂商说,对于给变频器供电、并且电压调节范围较大的情况,普通的晶闸管式直流电源不适用,存在电压不稳定式必然的。 请问他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如果在直流输出侧增加电容和电感量,是否可以抑止电压不稳定的情况? 3 现在的IGBT器件价格非常低廉,为什么大家还是倾向于用晶闸管做电源?如果用一个整流桥 再加一个单管IGBT做斩波,相比晶闸管直流电源方案,考虑批量化的情况,是否更简单可行、具备更好的技术经济性? 4 还有厂商提供用饱和电抗器+整流桥的方案,该方案谐波相对于晶闸管的方案具有优势,但技术经济性如何?请有经验的朋友说明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2003-07-06):
试答: 一。这个问题的完整回答需要1。要了解你们的逆变器试单向逆变,还是逆变-整流双向工作;2。要考虑机构的动力学问题,现不知320V+/-10V时对应的工况与其他电压下的工况有什么不同。是否有扭振问题等;3。仅从晶闸管整流技术的角度看,输出电压越低,肯定纹波电压越大;4。从在电容上并电阻能改善电压稳定度来看,成倍增大LC电路的电容可以有效抑制电压不稳。 二。用晶闸管式直流稳压电源为逆变器供电是六七拾年代的技术,肯定已经落后。 三。你的想法用于取代原方案是可行的。但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到底是稳压好还是稳流好,应注意采用软开关技术等。 四。饱和电抗器+整流桥的方案是高能耗方案,个人看法以不用为宜。

楼主:
天衡大哥,我给您发信了,请帮助看一下,谢谢。

楼主:
-------------------- 现在的IGBT器件价格非常低廉,为什么大家还是倾向于用晶闸管做电源?如果用一个整流桥 再加一个单管IGBT做斩波,相比晶闸管直流电源方案,考虑批量化的情况,是否更简单可行、具备更好的技术经济性? -------------------- 请问,IGBT用单管好,还是用一个桥臂比较好?还是用两个桥臂?谢谢

网友A:
有用IGBT做PWM斩波调压方案,联系:sunforer@163.com

楼主:
烦劳各位朋友提意见,谢谢。

网友B(2003-12-08):
目前,大功率的直流电源还常用晶闸管整流,如用IGBT-PWM方案,做大功率电源技术上有一定要求,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相对而言,晶闸管整流较容易实现,但效果确实不很理想,如那位高手在这方面有经验,欢迎赐教.

网友B: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用晶闸管做,有整套外围可查。IGBT的外围电路不多。 用IGBT做 2个管子好。

网友D(2004-02-22):
用一个可调节直流电源就解决了 不祥的话:qq:94459327

网友E(2004-09-30):
我也需要做一个大功率可调直流电源,做了一个IGBT方案,还没完全调完就被叫停了;现在的可控硅可控整流的方案就是难在平波上面,电感做不好,体积太大! 另请问caijun:晶闸管外围电路是指触发方面的? 我用的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夺,再接桥式整流及电感电容滤波

网友F(2008-06-30):
现在可以用单管IGBT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