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你认为最优的PID控制器是怎样的?

楼主(2004-02-22):
PID发展了这么多年,它的优点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常规PID器已经不能满足告诉发展的工业环境对它的要求。 所以现在出现了智能PID控制器。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和专家控制是目前智能控制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近10多年来,智能控制与常规PID控制相结合,形成所谓智能PID控制,它具有不依赖系统精确数学模型的特点,对系统的参数变化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智能PID控制器包括基于规则的智能PID自学习控制器、加辨识信号的智能自整定PID控制器、专家式智能自整定PID控制器、模糊PID控制器、基于神经网络的PID控制器、自适应PID预测智能控制器和单神经元自适应PID智能控制器等多种类型。 虽然这些智能PID控制器有各自的优点,响应的,不可避免也存在各自的缺点。 但是,若能各取所长,把两种或者几种控制方法相结合,融合各自的优点,抵消个体的缺点而形成一个新型的具有更好性能的PID控制器。 例如基于神经网络的模糊控制。 神经网络是从生理结构上模仿人脑神经元的功能,可作为一般的函数估计器,能映射输入输出关系;神经网络具有自学习能力和大规模并行处理能力,在认知处理上比较擅长。而模糊逻辑则是模仿人脑的逻辑思维机理,用于处理模型未知或不明确的控制问题;模糊控制系统能够充分利用学科领域的知识,能以较少的规则数来表达知识,在技能处理上比较擅长。因此,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各有所长,存在互补性。将两者有机结合,将得到更好的控制器。 所以,请大家来谈谈,你所构想的最优性能的控制器是怎样的? 呵呵,或者预测一下,今后PID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

网友A:
各位高手大虾 请给点意见吧 说实话。我这是在做毕业设计,老师给的题目叫“改建数字PID控制器的设计” 后天要交开题报告。可是我连想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 甚至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想,怎样去设计。 根据什么,或者要解决什么问题去设计一个控制器。 请你们给我一点建议。谢谢拉。

网友B:
你的问题太大了,我不敢妄加评论,只有听控制理论界前辈们来指点了。 只能就你的开题报告谈点看法。 不知你是在做本科的毕业设计还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题目看像是博士论文,很理论,很抽象。 控制器要有控制对象的,找个实际应用例子,说明你设想的控制器能在稳态精度或瞬态响应上比目前应用的好,实在没有实际应用的话,找个经典系统仿真一下。 本科毕业设计只要能理解和应用好这些智能控制器中的某一种就可以了,当然在硬件或软件设计上能有点改进更好。 硕士或博士论文要在硬件设计或软件设计,甚至控制算法上有点创新。 毕竟只是开题报告,只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就可以了,想用什么控制器控制什么对象,想达到什么目标。

网友A:
啊,太谢谢你了 我是本科毕业设计。 我现在还不知道问什么问题。 我这就去看看书 要有什么问题,再来问你哦。 大哥哥你真是太好了。你要在天津或者北京的话,我一定要好好请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