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工业调制解调器?

楼主(2004-02-22):
如题?现在用台联的t1496做远程数据传输,用两台t1496,自动拨号,异步传输数据,实际上我感觉当这两台调制解调器握手成功后,他们就可以看作是一条导线,而忽略他们的存在,也试过,使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用两个猫自动握手,可以通过串口发送或接收数据。但如果用这两个猫同PLC连接,无论是编成软件或者组态软件,都无法同PLC通信,但不用猫,一样的设置,通过计算机却可以。难道调制解调器还有什么工作方式制约数据传输吗?

网友A:
Modem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 是不是检查一下你的软件设置 有没有问题。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我也遇过,我认为是网络应答延时过长造成的, 如能修改PLC软件的通信协议(格式),应该可以。

网友C(2008-04-01):
没用过
跟民用的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