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驱动器维修高手

楼主(2004-02-22):
我在维修西门子6RA24 30KW直流驱动器时,出现在送电空负载时测量励磁电压,发现励磁电压高达1000V.why?

网友A:
励磁进线有输入电压吗?直流输出有负载吗?

楼主:
进线没电压我测量出线干什么,我进线输入电压为380V,输出没有负载。

网友B:
测量有误。应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否则测量值不准。

楼主:
回长风万里: P082=002 回尤里: 我也知道这样测量有误,但是,根据半控桥整流电路不可能出现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C: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wuchunning1000@sohu.com 工作上想多了解些产品资料.谢谢

网友B:
回 henny 当然不可能出现这么高的电压,所以还是要试着带负载测量 www.leiyao.com.cn

网友D(2005-01-23):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多了解一下6RA24的性能.

网友E(2007-05-20):
你测量的是虚电压,实际电压在200V以内.

网友F(2007-08-13):
数字表测的吧

网友G: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解决维修费高的问题:http://www.bpqpj.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