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两个CPU315-2DP分别作主、从站问题?

楼主(2004-02-22):
在DP网中有,一个CPU315-2DP作主站,另一个CPU315-2DP作从站,我在STEP7中的Hardwere配置中不能将315从站添加到主站的DP-MASTER SYSTEM中。请问这里是否要进行配置,还是只需用程序方式来读取数据即可。另外挂在主站中的IM153-1中的I/O,在从站中是否可以读取其数据? 谢谢!

网友A(2003-07-01):
《利用PROFIBUS-DP实现分散自动化》一书 介绍: 全面论述DP类型、接口、各类型dp组态、特殊OB块、通信实例、 诊断、安装调试方法描述等。 特别适合你。

网友B(2004-02-19):
当然可以一个CPU315-2DP作主站,另一个CPU315-2DP作从站. 这需要在硬件配置表里配置. 可以将从站的CPU配置为intellgence slaver.

网友C:
要先将从站配好,cpu选dp slave方式,存盘后关闭,然后在主站中加入已配置好的dp站,然后选择通讯的数据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