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和watch dog

楼主(2004-02-23):
1、安装AS V2.9.0时提示要输入key,可是我在安装说明中没有找到ID,怎么办? 2、以用一个带watch dog的软件,还能再用贝加莱的狗吗?直接插在其他的狗上会不会出现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B&R PVI狗有两种,一种是USB,一种是并行口的.如果您买了正版AS,在CD合上有KEY.

楼主:
我们用的两种狗都是并口的 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以前有客户说有影响,但是有些客户不能放在一起,你可以测试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