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DCOM问题求助

楼主(2004-02-23):
OPC server在第一台电脑WINNT上运行,client也在此电脑上运行时没问题;但把client放到第二台电脑Win2000上运行后,不能找到server。 两台电脑都用Administrator用户,密码一样。 DCOM上还需要配置些什么?

楼主:
原因找到了,有点莫名奇妙,不是DCOM配置的缘故。

网友A:
看到了你的"OPC DCOM问题求助"帖子,我遇到的问题与你的差不多,服务端也在win2000上,把client放到第二台电脑Win2000上运行后,能找到server,但总是连接不上,但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指教!!

网友:
正常, 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B:
前辈,我想从wincc上的opc server读取数据,除了把两个计算机密码改成一样的,又没有别的办法,用不同的密码也可以通讯?

网友C:
据说可以,但是反正我没测试成功过,不知其它人有没有成功的。

网友D:
除了把两个计算机密码改成一样外,必须要进行DCOM设置,方法是运行dcomcnfg.exe,找到Server.WinCC后进行配置.

网友C:
问题在于dcomcnfg怎么配置,反正我是没试出来。怎么配都不成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在服务器的(组件控制器——win2k)设置,在组件控制器中找到该模块,然后设置该模块的访问控制。。 熟悉vc的人也可以在vc的ole object实用程序中设置

网友F(2011-12-07):
各位大侠,有谁在WIN 7下配过OPC通讯吗?以前在WIN XP 和2000下配过,通讯都没问题,今天在WIN 7下试,通讯连接上了,但数据怎么都过不来,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G:
找个配置指南看看吧

网友H(2012-01-15):
从wincc上的opc server读取数据,除了把两个计算机密码改成一样的,又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I:
建议用opc隧道技术,DCOM烦死了

网友J:
可能是客户端DCOM配置上有问题,导致服务器不能正常调用回调,可以试试能不能读写

网友K(2013-03-05):
可以直接使用OPCBridge软件,把OPC服务器直接转成Modbus服务器,通过Modbus服务器访问OPC服务器。Modbus服务器支持RTU和TCP,也就说可以通过串口线或者网线连接。

网友L(2013-05-03):
交互式用户     tcp/ip

网友M(2013-12-10):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有点莫名奇妙,不是DCOM配置的缘故。

请问是什么原因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