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毛病?

楼主(2004-02-23):
我初次用西门子的STEP7,有一点感受,不知道对不。 1,动态更新太慢,我的程序大约OB1有1兆多,FC功能有18个,调试是使用1。5兆的PROFIBUS。我修改一个接点的值要10几秒才能反映,甚至挪一下鼠标后再次画面有动态显示也要有6,7秒钟。我的系统是2000,IPC-610是当前的主流配置。 2,一个网络不能全部显示动态内容,有时甚至有的部位死活也无法让他动态显示。 我是不是那需要再设设?

网友A:
我用过很多STEP7,从未出现过你说的现象,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好象与PLC没多大关系,重新装你的系统或组态软件吧

网友C:
我的和你说的现象差不多,我也一直在发愁。希望能有高手回答这个问题。我用的是98系统。组态王6.0。

网友D:
我用的step7 v5.2也这样!why?

网友E:
我的V5.2在刚启动软件打开项目总管之前很慢,要一分钟左右才要打开项目总管,这是为何啊??

网友F:
如果你使用一辆牛车,要求拉坦克,恐怕不行吧,西门子S7他编程界面需要调用多个程序所以要求机器配置比较高。所以公欲嬗其势,必先利其器

网友G:
请问有关于三菱的学习软件以及仿真软件吗? 要是有可能的话 请也给我发来一份好吗? 再此先谢谢 我的信箱:hualong327@163.com

网友H:
v5.2是需要机器有高点的配置,p4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v5.2是有些不好用,所以我一般还是用v5.1。关于在线监视慢我觉得好象是一个块的内容太多所致,你把一个块分成几个应该能好一些。

楼主:
我的机器配置不低,P41。8G 256M内存。 运行环境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I:
我觉得还是软件处理不好,就是编得不好

网友J:
没有啊,我在p3的机子上运行很好 啊,没有你说的问题啊。 建议:在其他的机子上运行一下,就知道和你的机子配置有没有关系了。

网友:
我觉得是西门子软件的原因,我用过AB,三菱,西门子,个人觉得还是AB的最好,三菱的还差,plc里的程序与计算机中的不完全一样,三菱不提示也能联机,AB的就会提示你程序不一样。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重新做了一下硬件配置,重新下传,就OK了,你也可以试一下,最好都选用默认设置。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 我换了一台机器还是上面的问题。当程序小的时候确实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多大的程序不行。 five008:你说块太大指的块是network吗? 我真的不相信西门子的软件能这样。随着我的程序编大上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动一下鼠标再激活动态大约得10秒以上。 我过去都使用MODICON的MODSOFT 和CONCEPT 比这个软件好的不知多少倍。但愿是我没有用好,否则我惨了。 那位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我的程序,帮我测试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L:
由于本小姐改行,欲超低价出售全新和九成新的西门子产品   cpu226 4台   EM222 8台   EM223 2台   EM235 1台   PC/PPI 下载电缆 3只   TD200 1只   和一些西门子资料   数量不多,有需要的请速与我联系13921109711(最好短信)

网友H:
是指network,一个fc中也不要太多network,可以多分开一些。concept与step7的概念不同,自然是用不同,各个软件自有它自己的特点,对于使用者来说只是习惯问题,用多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