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5.1问题

楼主(2004-02-23):
为什么Mcgs5.1中的元件有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如:在对阀45做数据连接时,不可操作,非要做元件编辑(分解后设置)????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比较麻烦!

楼主:
应该就是这样!???????? 何出此言???

网友B:
mcgs的元件都是由多个图符合成的,整个单元的动画效果实际是每个图符的动画效果的组合,因为图符的动画属性很多,所以对于元件来说他的动画效果是多种多样的,mcgs在完成元件的动画设置的时候没有作具体的动画效果的选择,是因为不同的用户对元件的动画效果的设置是不相同的,而且实现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元件的动画效果没有作具体的设置.

楼主:
那么何种状态 ,作何种设置有没有所谓的依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