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控制高压流体效果如何?

楼主(2004-02-23):
我要在齿轮泵后面加一个调节阀控制流体的流速,由于齿轮泵的出口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不知道对流量的调节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只要你提供详细的正确的参数和你的要求,就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计算选型。

网友B:
槌六: 你好,以下是阀门数据 进口压力为P1=13.4MPa 出口压力为P2=11.6MPa, 介质为水,温度为267℃,最大的流量为600吨/h,当阀到70%时要达到500吨。 请问前辈应选那种型号的阀门,口径多大? 您认为套筒阀如何? 还有可以请您提供一下流速吗? 如果可以我们到QQ上交流。

网友A:
工艺管径是多大? 要求用气动还是电动执行机构? 你的要求是要控制流速,其值是多少? 流量有了,根据这些才可以选调节阀的通径。 我想给你选的就是类似套筒形式的阀,但此阀与CV3000的套筒阀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也很想和你交流交流,可我的QQ有一年都没用了,请问:你在哪?

网友C:
你这样的工艺调节阀,我们单位在攀枝花钢厂有用过 请提供更详细的工艺参数 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24-88513822 我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D:
这是一个高压阀门,目前除了国外产品外,国内有能力生产这类阀门的只有吴忠仪表、川仪、上仪7厂、徐州ARCA、KOSO、实际上要降低流速则需要增大节流面积,目前可能的应为高压低噪音阀门

网友E(2004-04-10):
此等参数阀的设计问题不大。但光此主给水阀装上去后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你可能需要一台优秀的最小流量再循环阀。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苏州阀门厂 0512-67533655-2518

网友A:
碧海晴天:不好意思,好久没有来,今天给你计算了一下: 参数按 进口压力为P1=13.4MPa   出口压力为P2=11.6MPa,   介质为水,温度为267℃,最大的流量为600吨/h,当阀到70%时要达到500吨。   应选那种型号的阀门,口径多大? 选V1000 CL1500 6寸计算最大600T/H时CV值为:189.935 500T/H时的CV=157.941 选择CV=254 等百分比特性,最大开度为85%,500T/H时为77% 流速:最大15.112m/s 500T/H为12.593m/s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还可以选择V1000高压系列的平衡式结构: 选择CV=312 开度分别为:69%、61%

网友F(2004-07-17):
最大15m/s的流速是不是太大了? 让我选的话,推荐8"甚至10"的阀门;不过贵多了,1500#啊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