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用较好的软件

楼主(2004-02-23):
请教: 在天然气SCADA系统中应用较多的软件有那些?

网友A:
从大庆油田到胜利油田、新疆油田,从黑龙江鹤岗煤矿到山西晋城煤矿,从燕山石化到茂名石化,从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到火箭发射中心,从上海浦东金贸大厦到台湾荣总医院,从北京福田汽车到长春一气大众和上海大众汽车,从首都钢铁公司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从西安城市热网到哈尔滨城市热网,从大庆油田供水公司到长江三峡,从蚌埠燃气管网到西气东输,到处都能找到三维力控产品应用的实例,我们的用户每天都在享受三维力控的优质服务和系列自动化软件的成果: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网友B:
WebAccess在天然气网络计量系统中的应用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WebAccess application in the natural gas computation system based on network.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egrates the WebAccess,can be realize that sharing the data,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Keyword:WebAccess,natural gas,network,sharing data,information system  摘要:    本文介绍WebAccess在基于网络的天然气计量系统中的应用。信息系统集成WebAccess,以实现数据共享和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字:WebAccess,天然气,网络,数据共享,信息系统,效率  1、提案   中原油田位于河南省濮阳市郊,以出产高质量的天然气著称,为了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对工艺生产流程采用了自动化计量系统。在该项目中采用了柏元网控公司的网际组态软件WebAccess实现对生产工艺流程及各项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等的实时监控。并与上层信息管理系统相结合,实现生产现场实时数据对公司上层管理阶层的实时沟通,保障公司运作的高效率。  2、系统介绍   油田有横跨地域广,现场基站分散,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布设管线连接有一定困难的特点,所以使用无线网络连接。无线网络不是很稳定,所以在该项目对系统的结构及网络通讯能力和数据备份功能有一定的要求。同时现场条件复杂,已有部分现场采用其他单机版组态软件实现数据采集,并且底层仪表和控制器种类复杂,要求所选组态软件有较强的向下集成能力。整个监控系统最后必须与上层信息管理系统相结合,实现数据共享,所以选择的组态软件还要有有较强的向上被集成的能力。WebAccess以其强大的网络通讯能力与数据备份功能及集成与被集成能力,充分的满足了该项目的需求,采用了集散式二级结构。  3、系统架构   在该项目中,采用了如下图的集散式二级结构:   在每一个基站现场都使用一套小点数的WebAccess或其他单机版组态软件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在他们的中控室用一个总的工程服务管理器对这些现场的基站进行集中式管理。其他组态软件与WebAccess之间采用远程OPC技术进行数据交换,而各个现场的WebAccess采集节点之间,以其强大的数据交换能力,不需其他方法,就可以直接交换数据。这种结构的好处是数据在采集时,在现场的工控机上将生成一份数据记录,如果网络畅通,数据记录将被实时的传送到信息中心的服务器,当网络断开或不稳定时,系统将会记录下来,等网络畅通后,数据记录将被补传上去。同时在中控室的工程管理服务器向上被信息中心的信息系统集成,实现数据共享,以保障公司上下层的即时沟通,保证公司的运做效率。  4、典型工艺流程监控:   文二联增压站,主要对“东明中开线”、“文二联合站”及“东明文二联合线”等支路管线送来的天然气实施增压,净化等处理,其工艺流程及实时监控画面如下图:   文2#集气站,主要完成对“文108-8井”,“文23-19井”和“文23-3井”等八个各支路气井采集的天然气进行净化处理,并把各支路管道的天然气汇入主干管道的工作。天然气净化处理工艺及集气传送流程的监控画面如下图:  5、结束语   以 WebAccess的强大网络功能及数据备份能力,采用集散式二级结构,充分保障了数据的实时性,安全性和稳定性。WebAccess有其免费无限客户端的特点,能大量降低项目成本,并与上层信息管理系统结合,实现数据实时共享,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    柏元网控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82号上海光大会展中心E座11楼05室 | 电话:(021)64516802 64325505 传真(021)64325506 邮编:200235 | 建议您使用800*600分辨率

网友C:
世纪星组态软件: 1、 超级图形制作功能   不仅用于画面组态,而且被广泛用作绘图工具软件,如绘制工艺流程图,制作 PowerPoint 幻灯片,设计软件流程框图等;主要体现在:渐进颜色填充,从屏幕抓取点位图,立体管道,数百种常用图库以及自定义图库功能。   2、 先进的语音报警技术   开创世界组态软件的先河,无需预先录制语音,即可让计算机进行标准普通话语音报警,不受中文词汇限制。   3、 强大的虚拟机技术   解决了国内组态软件行业内工程项目规模大后,I/O点数大,数据采集不及时的一大通病,实现了无论工程项目大小,都能实时反映现场情况。   4、 全新组态报表功能   在工控软件界首次引入组态报表概念,组态报表使用方便(类似Excel),功能强大,不但可以得到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班报、日报、月报、年报等),同时,在报表中可任意插入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并能方便打印。   5、 全新管理组态概念   内嵌数据库管理功能将组态软件上升到管理层次,在系统中可以直接管理用户、设备及各种用户所需的数据。   6、 设备组态功能   驱动程序采用COM组件技术,实现《世纪星组态软件》与驱动程序的完美整合;系统配置了设备安装向导,使用户轻松组态各种硬件设备;已经支持上千种国内外的硬件设备。   7、 监控和监视一体功能   系统具备数据采集和监控功能,同时具备图形、图像监视功能。   8、 历史数据补余功能   广泛用于记录仪、仪器仪表、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   9、 串并口操作函数   可以直接操作计算机串并口,用于计算机与设备通讯,以及灵活操作打印机,实现单行实时数据打印。   10、I/O 口操作函数   支持Win 98/NT/2000 下,直接操作I/O口。   11、无线GPRS数据传输技术   利用无线移动数据通讯高速的数据传输和永远在线特点,确保数据传输及时准确。   12、用户工程发布功能   用户在用世纪星开发完工程后,可以把工程随同世纪星安装光盘发布。   13、Windows 标准控件功能   用户可以在世纪星的画面中插入自定义标准OCX控件,可以拓展世纪星的功能。   14、设备故障自恢复功能   世纪星在和设备通讯时,一旦出现设备通讯故障,即设备超过设定的通讯超时时间不响应上位机指令,则世纪星将和该设备停止通讯,并在尝试恢复时间到时,尝试与设备重新建立通讯,此法可以使世纪星不会因为所连的个别I/O设备出现故障,而影响整个系统的通讯效率。   15、设备通讯测试功能   用户可以在世纪星开发系统中,在添加设备的同时可以对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16、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数据交互功能   ① 世纪星提供网络控件,用户可以借助该控件利用VC++或VB等开发工具编写应用程序和世纪星在网络中进行数据交互,世纪星把每个用户程序当作一个设备对象(从站),既可是本机的应用程序,也可是网络上其他机器的应用程序。    ② 与VC++的接口功能:在世纪星中有一个UserDll函数,用户可以在命令语言中调用,在世机星中每调用一次UserDll,则世纪星自动调用UserFunc.dll中的UserFunction函数,世纪星提供UserFunc的的VC++原程序,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借助于VC++完成组态软件无法完成的功能(如复杂算法)。    ③ 世纪星还可以和其他软件通过Modem、RS232、RS485、RS422 依据MODBUS协议进行通讯,世纪星可以做为主站,也可以作为从站。 世纪星案例: 新疆油田公司陆梁油田自动化系统 克拉玛依采油计量站数据采集系统 中原石油勘探局采油七厂自动化系统 大港作业二区控制系统 鄯善-乌鲁木齐输气管道SCADA 系统工程 新疆石南作业区采油生产自动化系统 辽河油田茨九区自动化系统 冀东油田油气处理厂油气处理系统 华北油田二连油田公司自动化系统 大庆合义乳化渣油调合工程 福建中油石湖油库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 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工程 云南昭通装车工程 锦州石化公司储运二厂成品车间罐区工程 天津大港油库自动化控制工程 世纪星:石 010-82896868-812

网友D:
中国500强的第一名的大庆油田的天然气公司的国内最大规模的HMI/SCADA系统就是力控做的,装置上有50套以上的力控在联网运行,系统从1998年开始陆续运行,详情请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

楼主:
国际上知名的应用软件有那些?

网友A:
国际上出名的软件应该是国外的,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无论在稳定性方面还是功能实现方面和价格方面都敢跟与他们相媲美.力控软件强力打造民族软件,同时也开发多国语言版和繁体版.立足国内,走向国际. 欢迎有识之士与三维力控携手未来,共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