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4-02-23):
我单位一台三菱PLC,CPU是A1S60P.运行时突然故障,运行灯闪烁,故障灯亮.外围检查没发现问题,复位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这里先谢了. 复信可发至:yinxiong88@hotmail.com

网友A:
在编程软件查出错代码

网友B:
连接电脑后在编程软件内运行PLC诊断就行了! 根据代码就可以查出是什么故障了!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是CPU也拒绝访问。

网友C:
兄弟 你可以先测量一下PLC为外部提供的24电压,若不对可以检查外围传感器线有没断,其次就是看是否程序有问题,若cpu拒绝访问一定是传感器或其他线路有问题……

网友D:
感谢各位我在这篇文章中懂得 当PLC出现故障时 先检查外围 在检查程序 对吗?

网友E(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