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版主!我是第一次用数据采集卡,对它了解的很少.

楼主(2004-02-23):
我是要用ACL-8112HG采集卡从一压力传感器获取压力数据,并用此卡触动一个开关按钮, 请问,买来ACL-8112HG该怎样安装?(在2000中,安装了一个WNT驱动程序SETUP后,再重启系统老是在寻找一个hardware.in文件) 安装后要打开什么通道、中断之类的东西吗?要的话怎么打开? 能帮忙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2003-08-06):
将现在已安装的驱动程序卸掉,然后运行光盘目录下software\ACLS-DLL2\WINNT\DISK1\SETUP,重新启动后在开始->程序->ACLS-DLL2->SAMPLES可以看到相应的测试例子,还可以在硬盘安装目录下看到程序的源码。通道由软件配置,中断的话,软件设置与硬件要一致。

楼主:
我在凌华网站上下载了它的相应驱动程序,安装时出现了上述我所说的问题,是网站上的驱动程序不全吗? 1\请问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是新增什么东东? 现在我的电脑中总是出现了未知设备? 2\想利用采集卡和传感器获得信息,一定要安装采集卡的驱动程序? 我在别人使用采集卡编程的电脑上好象没找到什么新增设备.. 谢谢!

网友A:
凌华ISA数据采集卡在装好驱动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不会有标识,也不会出现未知设备,应该还是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我在VB6中打开SAMPLE\VB\8112DMA的例子,地址选0220H,卡号选0及通道2,后发现只有在此通道有输出电压为0,而且为波动状,请问这样测试是否证明此卡的通道及输出信号正常?用驱动程序其中的例子测试,还有什么作用? 十分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能让我从雾里看到一线光明.....

网友B:
用ACL-8112HG接压力传感器,首先要确认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范围。然后可以将信号接8112HG第一管脚,信号地接8112HG的第9管脚。运行SAMPLE\VB\8112的例子,设好正确的板块地址后(默认0x220)后,就可以看出信号的波形了。改变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看看例子程序中采的波形是否相应变化。

楼主:
今天我用另一8112HG板,奇怪这块板DMA CHANNEL(J7,J8上)都用X,即没用用选择DMA,我把它跳至回1,装到我的压力测试系统中,运行程序没有反应.为什么?是不是一块想要运用到一个系统中,与程序联合,要做哪些工作? 那块板DMA CHANNEL 用X,是用在测试一个光电开关计数器上,进行次数读取,WHY?

网友C(2003-09-16):
有没有合适的AD板推荐啊:PCI总线,400K~1M的,带程控放大。谢谢!

网友D:
To李孟源: DAQ-2010,凌华的。

网友C:
那DAQ-2010的价格多少?它的资料中好像没有提到程控吧!如果加上程控,而且通道数为32的话,价位又该上涨多少? 老板让我买板子,价钱也要我来谈,可我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还请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凌华DAQ系列板卡都带有可编程的增益。

网友E(2003-10-24):
求助 USB的数据采集卡有吗?技术参数如何?

网友A:
凌华有一款USB-9100,最大采样速率500K,8路A/D,2路D/A。

网友F(2004-02-23):
英康仕有一款USB的数据采集卡, ADC采样速率:单通道6MSPS/通道,4通道1.5MSPS/通道; ADC采样精度:12位;4通道,双极性输入形式; DAC输出通道:2;精度:12位;PWM输出形式; 数字I/O:16路输入与输出; 感兴趣的朋友,请和我联系: 0755-83130031;13714797879 肖敏

网友G(2004-11-10):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一个DAQ2010卡,采集数据过程中出了问题。然后就校准。 但是自动校准后出现了问题,好象是采样精度不够。 有好的建议麻烦说下: denglunhua@sohu.com

网友H(2008-05-23):
www.telbridge.com

试用CONTEC的方案

天堑通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