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HZ电源如何变为60HZ

楼主(2004-02-23):
请问:50HZ电源变为60HZ电源,容量约20MVA,如何实现?那种方案可靠性高?

网友A(2003-08-11):
对干扰要求不很大可用变频器!!

网友B:
xingjihai: 要变换的电压有多高?

网友C:
为什么要变为60Hz?有的时候可以考虑不这样做。

网友D:
是什么机组?低压的吗?20MVA可是超大容量的要改请慎重。

网友E:
上次有人做过16MW的,具体可发邮件我替你问一下。

网友F:
以前听说在日本,关西地区受美国影响用的是60HZ,关东受欧洲影响用的是50HZ,在两个区域并网的时候要用转换器,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楼主:
我们购买了美国的一些二手设备,频率是60HZ的,440V,关于电源如何能可靠的实现呢?我们对系统的稳定是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G:
亲爱的xingjihai: 您的问题是很普通的。随着外资对我国工业生产的不断投入,这些不同于我国供电要求的生产线及设备大量涌现,(象台湾在六、七十年代的情况)所以在我国及台湾地区出现了变频电源的概念。一般的变频电源都是自行制造的逆变单元+滤波器而成。由于产量少,不能形成大规模生产,所以稳定性、质量都较差,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为此,我司利用进口通用变频器作为逆变单元开发出变频电源。该变频电源最大的特点是稳定性高;(取决于变频器的稳定性)价钱低;输出为正弦波。该变频电源的输出频率、电压任意可调,单台最大功率达800KVA。在广东多间大型外资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其低廉的价格以及质量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有意请联系:0750—6192880。

网友H:
我公司有这类电源能将 50HZ电源变为60HZ这是我公司专为进口设备研制的我的联系方式huyanluanyu9898@163.com

网友B:
致xingjihai: 440V三相,20MVA的话,线电流达26244A,就目前的电力电子水平,不管是SCR、GTO还是IGBT,单台逆变均不可能。 如采取器件并联,则并联太多,不可靠,也不现实。 唯一的可能性是设备并联运行,即多台逆变设备并联运行,但也有两大问题要解决:一是设备之间的均流,二是同步运行问题。 并联运行的设备数在5-10,同时可靠性也得以提高,可以做到任一台设备损坏时不影响系统运行。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可继续交流或洽谈,也可联系lnkg@163.com

楼主:
大家好,感谢为我出谋划策,我们是引进的整条生产线,单台800KVA的容量肯定是不够的,现在有一种方案是用变频发电机组,用10极电动机带动12极发电机,输入50HZ,输出60HZ不知诸位谁用过?性能如何?

网友B:
xingjihai: 变频发电机组有以下优缺点: 1、如果时440V进440V出的电动机机-发电机组,由于电流2万多安培,从电机制造角度出发是不可能的。 2、如果采用6000V或10000V的电动机-发电机组,确实可以实现50-60Hz变换,可靠性也较高,但还要使用一台20MVA的降压变压器,因此工程总造价高,效率也比逆变低一些,尤其时低负荷时。 3、如使用机组,发电机必须使用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器,进一步增加了工程造价。如果使用异步机发电,输出电压不稳定。 如使用逆变方案,根据目前电力电子水平,单台容量可做到1800KVA,采用12台并联运行可达20MVA。

网友I:
发电机组当然是最好的选择,首先是上百年的历史造就了它的可靠性,就工程造价而言,也要比变频器低得多。高压电动机拖低压发电机是最可行的方案,电流大不是问题,但机组启动是问题,需要一台专门的启动机。10极对12极的电机也不行,要知道在功率一定时,电机的体积与极数几乎成正比,而造价远不止正比,最好是用两台四极电机,中间用变速箱连接;两极电机也行,只是转速太高,降低了机组的可靠性。

网友B:
不赞同老九的观点: 首先,26000A,440V的低压发电机根本不可能制造,不信可咨询专业电机厂技术人员,本人是电机专业、电机控制出身,这样大的发电机定子槽中一圈的电压将超过1000V。即使能制造其效率也非常低。大型电动机、发电机就是因为电流太大才采用高压的。 变速箱更不可行,试问有谁见过20MW的变速箱? 大型逆变器的成本现已很低,这里给大家做一比较: 如高压电动机-高压同步发电机方案:电动机每千瓦300元,同步发电机每千瓦450元,加上降压变压器、软启动器、励磁装置等每千瓦超过950元。 如采用逆变方案,由于是低压逆变,算上变压器、滤波器等每千瓦不超过800元。而且效率、功率因素比机组高的多。

网友I:
终于见到一个电机专业的了!本人设计大中型电机已七八年了(当然没有遇见过上述类型的电机),对电机称不上理解,但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大的发电机定子槽中一圈的电压将超过1000V”有点出入,就我所知,普通电机定子槽中一圈的电压不会超过100V,10MW以内的电机,其设计匝间电压低于60v。何况在特殊设计时,该电压还有很大的余地。当然绕组电流过大,会产生集肤效应环流,这对电机制造来说,只是麻烦点而已。大型电机采用高压的原因,不是因为低压电机作不了,而主要是便于输、配电的考虑,当然合理的提高电压,确实有利于优化电机设计。东方电机厂、上海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北京重型电机厂都有这个能力。 至于变速箱,请咨询造船厂,比这大多了。国内有杭州变速箱厂、南京变速箱厂等。 对于4极电机,电动机、发电机都是约200元/kW,此外要加一台4极1000KW左右的绕线转子电动机,做启动机用。变速箱的价格,不清楚,但不会超过100元/kW。

网友I:
漏了一点,这样大的四极电动机,效率至少在98.5%以上,发电机也在98%以上,至于功率因数,大家都知道同步电机可以无功补偿,超前也可以,只怕太高了电网受不了。

网友D:
可以用共直流母线型变频器,这样只需要用一条直流电源。国内有很多钢厂是这样用的。日立有直流母线型变频器在国内使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如果电动机每个槽中放一匝绕组,则电动机的相电压大于1000V,匝间电压低于60V在5MW以下电动机中可能实现,对20MW电动机不大可能,即使匝间电压为60V,每槽中放一匝,则电动机相电压为60×pq/2a,p为极对数、q为每相槽数、a为并联支路数,对大型电机来说,槽数一般较多,取p=2,q=32(已经很小了),a=2,则相电压960V。 当然可以通过改变电机结构来实现:如并联支路数取2,每槽一匝,则导体电流13000A,如电流密度取5,则导体截面2600,槽面积须超过5000平方毫米,如取50×100mm矩形槽,当槽数为96时,预计定子铁心内径达2.7m,这对于四极电机太大,如槽数为48,则定子铁心内径1.3m,每相导体数为4,按E=4.44fSBN计算,电动机的铁心长度只有0.34m,这样一台电机不但效率低、齿谐波大、力矩特性差、启动电流大、而且成本高、不好加工。 至于功率因素,同步电机现在是往负载发电,而不是连在电网上,其功率因素完全取决于负载,连在电网上的是一台异步电动机,如何进行无功补偿? 此外200元的价格是售价还是电机厂的价格成本呢,我们询过上海电机厂的6000V高压异步电动机价格大约在350元左右。同步电机价格更高。

网友J:
xingjihai:    变频发电机组有以下优缺点:    1、如果时440V进440V出的电动机机-发电机组,由于电流2万多安培,从电机制造角度出发是不可能的。    2、如果采用6000V或10000V的电动机-发电机组,确实可以实现50-60Hz变换,可靠性也较高,但还要使用一台20MVA的降压变压器,因此工程总造价高,效率也比逆变低一些,尤其时低负荷时。    3、如使用机组,发电机必须使用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器,进一步增加了工程造价。如果使用异步机发电,输出电压不稳定。    如使用逆变方案,根据目前电力电子水平,单台容量可做到1800KVA,采用12台并联运行可达20MVA。 变频发电机是最理想的,但一次投资较多。

网友H:
为什么不找我呢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诚意,E:989899979@sina.com

网友B:
如使用电动机-发电机组还有一个线路电感问题: 如主线路电感30uH-大约100m线路,则感抗0.0113欧(60Hz),流过26000A时线路压降294V。 如采用逆变方案,可采用分布式布置,每条线路电流只有2200A不到。线路压降在可行范围内。

网友K:
对!为什么要变为60hz?使用60hz的设备如果由50hz的电源供电有什么影响?请大家讨论。

网友L:
50Hz/60Hz变换,最常用于两个频率不同的电网之间的能量转换。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是ABB公司,Alstom也有同样的产品。他们都是基于两个现有的电网的,电网的容量远比变频器的容量大。 像本文这样的应用,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机组变频。特点是过载能力大,可靠性高,性能稳定。再配上高性能的励磁装置会更好。至于电压,采用400V,简直是开玩笑。一般来讲,应采用10KV(或6KV),像这么大的用电量,其中肯定有中压用电设备,所以电压等级应以中压设备为准,至于400V的用电设备,加若干台配电变压器就解决了,这是工厂中最常用的配电方案。

网友H(2003-09-11):
我可以帮你,

网友M(2004-02-22):
据我所知,60hz 440电器 和 380v 50hz 电器通用,好像用不着大动干戈

网友N:
我的看法:可以考虑将整个设备的电机换成50hz的,这样对控制系统不会有影响,无需其他额外的设备,成本低,可靠性高。 www.leiyao.com.cn

网友O:
to IGBT: 你好!感觉你很专业嘛:)你说几个逆变电源并联是怎么个并联方法? 比如,我现在采用的是变频电源,直接实现变频变压,并联后会降低 工 效,你说面对更大的容量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D:
我靠,这么热烈,我喜欢,可惜啊,我不是搞这些的。 不过我喜欢,因为我们在进步。(我看的云里雾里的) 各位大虾:厉害,厉害!!

网友O:
to 蜈蚣: 50HZ的电源用在60HZ的设备,电机转速会降低,损耗增大。对于一些要求严格的设备,会达不到生产要求。比如,织布机会产生次品。

网友P(2006-09-22):
有谁知道60hz/460v怎么变成50hz/380v

网友Q:
楼上,V/F线。

网友R(2008-10-04):
我们也有一套设备,要求供电为480V、60Hz,容量为4000kW左右,也正头疼呢,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S:
日本东芝-三菱(TMEIC)有现成电源可以购买,50Hz-60Hz之间相互转换,单台功率300MVA

网友T(2010-03-22):
上海瑞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50HZ变60HZ电源|生产厂家

详情请咨询021-61534125

http://www,regentpower.com  http://www.ruijinpower.com  http://www.regentpower.com.cn

网友U:
直接用50HZ的就算了,何必大动干戈呢,你钱多没有地方花了,改造的成本能买你几套设备

网友V(2019-04-23):
为题真好。汗。

网友W(2020-09-28):
需要东芝三菱(TMEIC)可以联系我,用户名是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