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西门子 440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2-23):
现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上电源后,故障码 A0503,F052,检查驱动电路,模块,没有故障。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A0503:欠压保护,检查供电电压和支流回路电压 如果驱动电路,模块没坏,则F052是由前面A0503引起的。 www.leiy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