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模拟量输入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02-23):
用ab的IF16模块时,我把原本是隔离的信号采用单端接法,结果出现问题:在接入几个量后原来接入的信号都变成了38ma,把信号线拆掉测来的信号,结果是正常的,但是接到模块上就变成了38、39甚至40多ma.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采用单端接法’——检查公共地的联接

网友B:
估计信号公共电平不一致,如果没有办法改造线路的话,测试一下哪一路信号影响最大,接几个隔离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觉得隔离模块比较贵,用信号分配模块也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