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85通讯

楼主(2004-02-23):
请问RS232和RS485的通讯怎样完成希望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A(2002-07-10):
1、什么是RS-232-C接口?采用RS-232-C接口有何特点?传输电缆长度如何考虑?   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计算机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采用串行通讯和并行通讯二种方式。由于串行通讯方式具有使用线路少、成本低,特别是在远程传输时,避免了多条线路特性的不一致而被广泛采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1)接口的信号内容 实际上RS-232-C的25条引线中有许多是很少使用的,在计算机与终端通讯中一般只使用3-9条引线。RS-232-C最常用的9条引线的信号内容见附表   2)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5—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附表1   引脚序号    信号名称    符号    流向    功能   2    发送数据    TXD    DTE→DCE    DTE发送串行数据   3    接收数据    RXD    DTE←DCE    DTE接收串行数据   4    请求发送    RTS    DTE→DCE    DTE请求DCE将线路切换到发送方式  5    允许发送    CTS    DTE←DCE    DCE告诉DTE线路已接通可以发送数据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DTE←DCE    DCE准备好   7    信号地        信号公共地   8    载波检测    DCD    DTE←DCE    表示DCE接收到远程载波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DTE→DCE    DTE准备好   22    振铃指示    RI    DTE←DCE    表示DCE与线路接通,出现振铃  3)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25的25芯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端,插座在DTE端. 一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C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所以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附表2 的实验结果。其中1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是22#AWG的四芯电缆。 附表2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    1 号电缆传输距离(英尺)    2 号电缆传输距离(英尺)   110    5000    3000   300    5000    3000   1200    3000    3000   2400    1000    500   4800    1000    250   9600    250    250 2. 什么是RS-485接口?它比RS-232-C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由于RS-232-C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C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3.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 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下图所示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时所得出。(曲线引自GB11014-89附录A)。由图中可知,当数据信 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图中的曲线是很保守的,在实 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时,采用24AWG电缆,由图可知最 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网友B:
看了赵红同志对《RS232和RS485通讯》的论述真是精致,在论述中的参数在工程中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本人向赵红同志为大家提供宝贵的资料声谢谢!同时向赵红同志在工程中经常用到的另外的一种通信(RS422)的详细参数。

网友C: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jaratelecom.com,您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232转485/422,或485/422转232的模块,很好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E:
我公司求购RS485延长电缆,长度:2M,一端连RS485/232转换器RS485的9针端口,另一端连PLC 9针端口,请有货单位提供不含税报价。 深圳市凯恩斯贸易有限公司 彭泽锦 电话:0086-755-2782 3944 2782 3953 传真:0086-755-2782 3953

网友F:
能给我们寄一份材料吗/ 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287号 合肥轻工业机械厂研究所 喻永亮 230031

网友G:
能给我们寄一份材料吗? jiaoning0307@sina.com

网友H(2002-08-11):
能否谈谈RS-422通讯?谢谢!

网友I:
我看了这篇文章,使我更进一步认识RS232和RS485的区别.由于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在 PLC的通信方面的知识的确不多.我希望网上各位PLC发骚友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向我寄资料或发E-MAIL:sunhaier1979@163.com.

网友J(2002-09-12):
大家好,我是一名刚刚学习pc的工程维护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K:
各位好! 我是一名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爱好者,希望大家能将一些可编程序的一些资料寄给我,zxxqid@163.com 谢谢!!!!!!!!!

网友L:
大家好!我是一位刚毕业的学生,也是一位通讯的爱好者,请大家能寄一些有关PLC通信方面的材料给我!谢谢! 地址:慈溪市西二环路232号 宁波兴业集团技改部 胡挺(收) 邮编:315303

网友H:
笑看风云:能给解释一下RS422呢?再请问RS422与RS232的转换,谢谢!

网友M:
笑看风云:RS422与RS485之间可以直接通讯吗?还是需要转换?

网友N(2002-11-09):
您解释的很详细,但是我想知道plc(莫嫡康984-685E)怎样与vb通讯控件通信的?特别是 在串行通讯中应对PLC做哪些工作?请您给我份材料好么??谢谢 My-Email :zlg-4@163.com

网友H:
你说的很棒啊,很佩服呀。有时间可以想你请教一些问题吗?俺的信箱:chenhla240@sohu.com qq:112832764

网友O:
非常感谢笑看风云师傅,我也想知道RS422与RS232C之间可以直接通讯吗?还是需要转换?

网友C:
RS422和RS232之间是不能直接通讯的,需要转换,我们提供此类设备, 有需求请与我联系,027-87879080 tuobi@vip.sina.com

网友P:
能给我们寄一份材料吗?   ghw1978@sohu.com

网友C:
是产品资料还是接口的技术资料。

网友H(2003-01-21):
串口的RS232与RS422通信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使用一个RS232与RS422的协议转换器就可以了,这个设备非常的多,到处都可以买到的。 RS232是全双工的,只能点对点的传输,而且传输的距离是有限的(15米) 而 RS422是总线式通信的(四线制),可以一点对多点,通信距离也比较的远(1。2千米)。 接线方式: A+ A+ A- A- B+ B+ B- B- GND GND 接地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RS422通信的数据是通过+/-差来决定是1或0的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weiminchen@msn.com www.hzyg.com

网友H:
老大不小了 GND不需要结。各自的GRD接各自的设备地就好了,422的接线只有4根线。

网友Q:
以前看过一篇介绍RS-485串行通信标准与应用的文章,很是不错,推荐一把,不过是英文的。 http://www.bb-europe.com/bb-euro/literature/485appnote.pdf

网友R:
AB的DH485和RS485有什么区别?

网友S:
能不能够再都一点相关的资料我想知道

网友T:
写的真不错,我也灌水一把: 需要在自己的项目中实现RS-232和RS-485转换的方法如下:1、直接采用同时支持RS-485/232的主板;2、采用内置的转换卡(ISA);3、外置的模块。另外要注意的就是看是否有中继器,是否有FIFO的缓冲区,以及是否有光隔离等,有兴趣请和我联系,rogerhsu@163.com

网友U(2003-03-24):
工控网专门开了RS-485论坛: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46.asp

网友H:
请教:RS-422如何进行通讯?用VB6对其进行串口通讯的编程?有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仪器检测的同志? 多谢

网友V:
RS485的电气特性:-(200-2500)mv 逻辑“0”;+(200-2500)mv。 RS232可以多机通讯

网友H:
RS232不兼容TTL电平/RS422也不兼容TTL电平 从根本上将RS485是由“两个”RS422构成,但为什么RS485就兼容? RS232可以多机通讯?????他只是点对点通讯吧

网友W:
用高级语言控制串口没有太多的技术问题,关键在流程图方面的设计。 --------- 建议看看MSDN中给出的tty.c范例,特别看看对该程序的解释说明部分。

网友X(2003-05-27):
我想知道RS-485的接口MAX487的用法及终端电阻的算法,请给我一些资料。谢谢! E-mail:feng7902@163.com

网友Y(2003-06-26):
RS232-RS422/485转换器只需要60元即可买到!并有三年的质保; 大家需要可与我联系:E-mail:ziyc@263.net

网友Z(2003-09-05):
请教:如何用VB6对rs232串口通讯的进行编程?

网友AA:
使用mscomm控件

网友AB(2004-02-23):
大家好: 有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max485与p89c58的通信接法,我现在的接法总是会将max485烧掉同时也会殃及p89c58。我在此谢谢大家了!请发送致cjhqjx@126.com 谢谢

网友AC:
讨论区多次提到rs232芯片串行口只具有独占通信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将通信口rs232它们进行适当改造以后,可以多站进行广播通信。具体的原理是,使rs232芯片可以输出高电平的同时,不具备输出反向电压的能力。这样就避免本身的反向电压对其它rs232芯片高电平进行干扰的现象,具体方法是:将每一个rs232芯片的输出端都连接一个二极管,然后连接到通信线路上。进行这样改造以后,可以在距离不大于30米范围之内,用rs232芯片进行联机。进行半双工多站广播通信。

网友AD:
感谢笑看风云对两通讯的详细精湛的论述,受益匪浅.

网友AE(2004-04-22):
RS232/RS485通讯转换需要串口窃电的微功率、小体积、高效率的隔离电源模块:B0505S-W5 详情:www.sunyuan.com.cn

网友AF:
哎,没我能用的,哎???????????

网友AE:
RS485接口通信的电源是否必须隔离,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不需要隔离,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G:
RS232-RS422转换器 SK485-I是一种高性能和多功能的RS-232到RS-422的接口转换器,该产品不但具有外观精美、体积小巧、传输距离远、速率快、性能稳定等特点,而且抗雷击功能可达每毫秒泄流600W,能有效防止信号干扰。SK485-I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传输,。同时还有DTE、DCE供用户选择。广泛应用于门禁考勤、摄像监控和智能IC等系统。 兼容EIA/TIA RS-232C标准  完成RS-232-RS-422信号转换 外观小巧、精美 数据率高达115.2Kbps DTE、DCE可选 有源、无源可选 外形尺寸:75mm × 54mm × 21mm 深 圳 市 赛 科 通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 电话:0755-82048575 手机:13168046656

网友AG:
RS232-RS422/485光隔离加强型接口转换器 一、概述 SK485-III光隔离加强型接口转换器兼容RS-232、RS-422、RS-485标准,能够将单端的RS-232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22或RS-485信号,数据通讯速率从0至115.2Kbps, 其内置的光电隔离器,能够提供2500V的隔离电压,快速的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可以有效的抑制浪涌(Lightning)雷击和共地干扰。LED数据流量指示灯可指示故障情况,支持的通讯方式有RS-232到RS-422、RS-232到RS-485转换。 二、性能指标 1、接口特性:接兼容RS-232、RS-485/RS-422标准 2、电气接口:RS-232接口DB25孔型连接器 3、传输介质:双绞线或屏蔽线 4、工作方式:DTE、DCE供用户选择 异步全双工或异步半双工可选 5、信号指示:三个信号指示灯指示TD、RD、POWER 6、隔离电压: 2500V 7、网络速率:115.2Kbps到300M 38.4Kbps到2.5KM 9.6Kbps到5KM 8、传输距离:0 - 5公里(115200 - 9600bps) 9、使用环境: -25℃到80℃,相对湿度5%到95% 10、电源供电:AC,9V,300mA 11、外型尺寸:75mm × 54mm × 21mm 深 圳 市 赛 科 通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 电话:0755-82048575 手机:13168046656

网友AG:
SK485-II是一种RS-232到RS-485的经济型转换器。该产品无需外接电源,直接从电脑COM口窃电;具有体积小、安装方便、价格便宜等特点。其内置流量控制芯片,具有零延时自动转换功能。广泛应用于门禁考勤、摄像监控和智能IC等系统。 兼容EIA/TIA RS-232C、RS-485标准 传输速率:0 ~ 115.2Kbps 传输距离:1200米 无需外接电源供电 外形尺寸:88mm × 33mm × 17mm 深 圳 市 赛 科 通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 电话:0755-82048575 手机:13168046656

网友AG:
TCP/IP-RS232/RS422/RS485转换器 快速实现RS232/RS422/485到TCP/IP信号转换 完全符合IEEE802.3 16K数据缓存 网络数据率10M/100Mbps自适应 RS422/485波特率:1.2Kbps ~ 115.2Kbps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深 圳 市 赛 科 通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 13168046656 电话:0755-82048575

网友AG:
RS232串口隔离器 ◇ 全透明通信,用户无须任何调试,即插即用; ◇ 窃电技术,无须外供电源; ◇ 通信波特率从0--38.4Kbps自适应; ◇ 独有的串口保护电路,可带电热插拔; ◇ 全部表面贴装工艺,工业级设计,贴片机流水线生产; ◇ 采用进口工业级一体式接线端子,连接牢固可靠,无裸露焊点; ◇ 工业级设计,优选进口元器件,全部表面贴装工艺。 深 圳 市 赛 科 通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电话:0755-82048575 手机:13168046656

网友AH:
急求: 单片机通过485总线与PC机通讯的程序(其中PC机中的通讯程序是用VB编的)>>>>>>>>> 在此先谢谢各位向我提供程序的朋友了!!!!!!!!!!!

网友AI(2004-06-22):
S系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一、概述 PLC(可编程控制器)应用广泛,其CPU功能较强,可靠性高,但在输入输出I/O方面,PLC存在价格过高,扩展模块不隔离,输入信号还要进行编程运算来完成采集,品牌繁多,互不兼容,用户使用起来不方便等缺点。我公司研制生产的S系列I/O前端具有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工程量值输出;RS485通讯接口;灵活的通讯协议;扩展简捷;价格低廉。但在复杂控制等应用场合较PLC就有所欠缺,而PLC的优势恰恰在此。S系列I/O前端可以方便地与各种PLC构成秒级的多点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并可更快捷地融入已有的采集控制系统当中,大大降低系统工程费用。二者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使系统达到良好的性价比。 下面以西门子S7-200(CPU226)和S系列I/O前端连接所构成的采集控制系统为例,展示这种方案的优势所在: 1. S系列I/O前端与PLC的接口程序软件由我公司编写并无偿提供给用户,用户只要将该段程序嵌入自己的程序中即可。用户在PLC编程中或在上位机读写S系列I/O前端的输入输出数据时,只和PLC中的I/O数据映射区(位于V区内)打交道,大大减少了用户工作量和编程复杂程度。 2. 采用PLC的自由通讯口与S系列I/O前端连接(RS485总线),方便地扩展至少32个模块。 3. 扩展系统AI/AO点最多达512点,DI/DO点最多达1024点,极大的拓展了PLC的I/O点数。 4. 现场独立安装,扩展灵活,多样,调试方便。 5. 模拟量为直接工程量值,无需编程运算完成采集及输出。 6. 具有通道与通道之间隔离,现场与计算机隔离特性。 7. 利用PLC的CPU丰富资源,使整套系统具有可编程及PID等控制功能,并可脱离上位机独立运行。 8. 利用PLC的通讯扩展模块,使系统简捷地接入以太网络及PROFIBUS-DP总线网络。 9. 特别适合于各种场合的秒级采集控制应用。 10.特别适合于西门子体系(WINCC、S7系列PLC)的工控工程中,扩展大量I/O点及降低系统造价。 二、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S7-200(CPU226)具有两个RS485通讯口,通讯口1(PORT0)与上位机相连;通讯口2(PORT1)以自由口方式与S系列I/O前端的RS485通讯线相连。 ● 通讯口2(PORT1)通讯速率为38400 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通讯方式为主从式,PLC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 PLC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 PLC的9针插头------------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3 ------------ 37 (RS485 A ) 5 ------------ 35 (RS485 地) 8 ------------ 36 (RS485 B )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38400 bps,通信协议为S_PLC(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如果有多个(N个)S系列I/O前端,站址应从01开始,依次至N为止,连续不得跳跃。 ● 通讯协议(参见后面说明)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S系列I/O前端与PLC的接口程序名为S_PLC 。 ● PLC将对各S系列I/O前端不停进行循环采集及控制输出,1秒之内即可将32个S系列I/O前端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 采集及输出控制单元皆存放于固定V变量区,由用户读取或写入(模拟信号读取或写入格式为INT)。占用V区空间从V3900起始,占用1124字节,即到V5024结束 ,其中V3900~3933为连接S系列I/O前端定义前端个数及型号定义区;V4000~V5024为S系列I/O前端输入输出数据映射区,每个I/O前端分配32个字节,连接32个前端时共计为1024 字节(参见I/O数据映射区说明)。 三、连接程序说明 S系列I/O前端与 S7-200(CPU226)的连接程序(程序名称为S_PLC)包含一个主程序,8个子程序和3个中断服务程序。3个中断服务程序分别是端口1(PORT1)接受信息完成中断(事件号为24)、端口1(PORT1)发送字符中断(事件号为26)、定时中断0(事件号为10,定时中断时间间隔寄存器为SMB34)。 主程序(MAIN)进行通讯口2(PORT1)的初始化,并触发发送字符中断,启动S7-200(CPU226)对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当与一个S系列I/O前端通讯完成后,由接收中断程序自动启动与下一个站址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如此循环往复。定时中断0程序是对发送字符和接收信息完成中断超时(>50ms)的处理,该程序将停止对这两个中断的响应并启动下一个站址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工作。 用户只要将该段主程序(MAIN)嵌入自己的主程序中,将余下的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置入用户系统程序中,然后修改USER_SET子程序,根据所需连I/O前端的个数及型号定义V3900~3933变量区即可。 主程序及其说明如下: Network1 LD SM0.1 //首次扫描 DTCH 24 //关接收中断 DTCH 26 //关发送中断 DTCH 10 //关超时中断 MOVD +0,VD3996 //清除32个站的超时标志 MOVB 16#01,SMB130 //初始化PORT1口为自由口,通讯速率=38400 bps, CALL USER_SET //调用用户初始系统子程序 CALL FIRST_SET //系统第一次运行初始化 ENI //启动中断 CALL FILL_COMMAND //发送取数据命令 CALL GET_FCS1 //求命令校验码 Network2 LD SM0.0 CALL GO_PATH //启动循环 四、连接I/O定义区说明 1.连接S系列I/O前端个数定义单元:  VB3900 1 字节 (用户设置) 2.站址连接S系列I/O前端型号定义单元: VB3902~VB3933 32 字节 (用户设置) 每个站址所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型号均由一个字节定义,VB3902为01号站址对应连接S系列I/O前端型号定义单元 ,VB3933为32号站址对应连接S系列I/O前端型号定义单元,用户通过修改USER_SET子程序完成对VB3900及 VB3902~VB3933等定义单元的更改。 各型S系列I/O前端对应代码如下: ◆ S1104=0 S1204=0 ◆ S1108=1 S1208=1 ◆ S1116=2 S1216=2 ◆ S1316=6 ◆ S1332=7 ◆ S1416=8 ◆ S1504=9 五、I/O数据映射区说明 I/O数据映射区: VB4000 1024 字节(每站占32字节) (用户读写) 以第1号站址为例,起始I/O数据映射区地址为VB4000;(第N号站址I/O数据映射区起始地址为VB4000+(N-1)×32) ◆ S1104,S1204 4个模拟量输出占前8个字节 (VW4000) 读 字 ◆ S1108,S1208 8个模拟量输出占前16个字节 (VW4000) 读 字 ◆ S1116,S1216 16个模拟量输出占前32个字节 (VW4000) 读 字 ◆ S1316 A: 16个开关量输入占前 2 字节 (VB4000) 读 B: 8 个开关量输出占第 3 字节 (VB4002) 写 C: 8 个线圈状态占第 4 字节 (VB4003) 读 ◆ S1332 32个开关量输入占前 4 字节 (VB4000) 读 ◆ S1416 A: 16个开关量输出占前 2 字节 (VB4000) 写 B: 16个线圈状态占后 2 字节 (VB4002) 读 ◆ S1504 A: 8 个开关量输出占第 1 字节 (VB4000) 写 B: 8 个线圈状态占第 2 字节 (VB4001) 读 C: 4个模拟量输出从第 3 字节开始,占8 字节 (VW4002) 写 字 D: 4个保持寄存器从第 11字节开始,占8 字节 (VW4010) 读 字 六、占用PLC软件和硬件的资源 1.占用软件资源 主程序两个节点,三个中断服务程序,8个子程序。三个中断为: ●端口1(PORT1)接受信息完成中断(事件号为24)。 ●端口1(PORT1)发送字符中断(事件号为26)。 ●定时中断0(事件号为10,定时中断时间间隔寄存器为SMB34)。 2.占用硬件资源 ●占用程序空间:大约2500字节。 ●占用V区:V3900~V5024。 ●时间间隔寄存器为SMB34。 ●端口1(PORT1) 七、S_PLC协议说明 该协议除了校验码,其他同MODBUS协议。MODBUS协议的校验码为两个字节CRC校验码,S_PLC协议变成1个字节FCS校验码加一个字节FF。FCS校验码为所命令或返回数据按字节异或后的结果。 八、USER_SET子程序举例说明 该例子为PLC连接5个S系列I/O前端时,修改USER_SET子程序例子,其中第一个前端(站址为01)型号为S1116,第二个前端(站址为02)型号为S1216,第三个前端(站址为03)型号为S1316,第四个前端(站址为04)型号为S1416,第五个前端(站址为05)型号为S1504。具体设置如下程序: Network1 LD SM0.0 MOVB +5,VB3900 // 系统站址个数(S系列I/O前端个数) MOVB +2,VB3902 // 01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前端型号为S1116 MOVB +2,VB3903 // 02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前端型号为S1216 MOVB +6,VB3904 // 03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前端型号为S1316 MOVB +8,VB3905 // 04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前端型号为S1416 MOVB +9,VB3906 // 05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前端型号为S1504 九、用户应用举例说明 该例子示范了用户如何将S_PLC程序和自己的软件结合在一起。 首先用户将S_PLC程序中的主程序并入自己的主程序中(Network1和Network2是S_PLC 程序,Network3以下为用户应用程序,见以下程序);将余下的子程序拷入用户自己的项目程序中即可。用户要根据自己实际工况来修改USER_SET子程序(参见上述章节)。 Network1 LD SM0.1 //首次扫描 DTCH 24 //关接收中断 DTCH 26 //关发送中断 DTCH 10 //关超时中断 MOVD +0,VD3996 //清除32个站的超时标志 MOVB 16#01,SMB130 //初始化PORT1口为自由口,通讯速率=38400 bps, CALL USER_SET //调用用户初始系统子程序 CALL FIRST_SET //系统第一次运行初始化 ENI //启动中断 CALL FILL_COMMAND //发送取数据命令 CALL GET_FCS1 //求命令校验码 Network2 LD SM0.0 CALL GO_PATH //启动循环 Network3 //用户应用程序 LD SM0.0 MOVW VW4000,AC0 MOVW AC0,VW1000 //将S1116(一号站)的第一通道测量值放入VW1000 MOVW 16#2500,VW4128 //置入S1504(五号站)的第一模拟量输出值 十、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 从VB3996起的4个字节为PLC与S系列I/O前端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共32位(32个站)。VB3996的最低位为01号站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VB3999的最高位为32号站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全部为0;当某一个站址的S系列I/O前端通讯掉线(通讯超时错误)时,此站址对应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位为1。 用户在PLC的编程中或在上位机程序里,检查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即可判断PLC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正常与否。S11xx,S12xx系列的I/O前端当通讯超时或掉线时,其输出显示值为10004。 十一、S系列I/O前端型号一览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004年

网友AJ:
请教高手 如何用C51或汇编完成RS232-RS485通讯 从TTL-232-TTL-485-TTL完成电平转换 如果调试不出来,问题可能出在哪? 邮箱thh7755@sina.com

网友AK:
做rs232 或者rs485的也可以看看 点对多点多任务无线通信协议和部份程序源代码 www.51sunray.com 在"资料下载"里面 rs232通信直接做成无线的更先进

网友AL(2005-08-01):
请问如何才能用芯片实现PROFIBUS-DP?

网友AL: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才能用芯片实现PROFIBUS-DP呢?

网友AM:
我做这方面已经有几年,你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AN(2005-10-19):
主营产品或服务: 捷瑞全系列串口转换通讯产品: PCI总线扩展多(2/4/8/16)串口(RS232/485/422)卡; 无源RS232转RS485/422/CAN总线转换器; 有源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 工控模块转换器(机柜导轨式安装); USB转单/多(4/8)串口(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工业级RS485/422中继器; 工业级RS485集线器(HUB); RS232 光隔长线驱动器; (串口到以太网)串口服务器(单/多口); 光电隔离器; 浪涌保护器; 视频或以太网防雷器等各系列串口通讯产品 。 捷瑞全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Modem池; (单多模)光纤收发器; 光纤收发器集中电源机架;(光纤转串口(RS232/485/422))光纤猫; 协议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集中电源空机架;以太网桥; PDH光端机,光纤交换机,KVM多电脑切换器等各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欢迎致电上海方鎏通科技合肥办事处! (合肥办事处)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51-5110687 如想了解更多资料,请来电索取 顺祝商祺!

网友AN: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51-5110687 ) 多串口卡系列: JaRa Model 1002C[New!] PCI两(4/8)串口422/485卡 JaRa Model 1002D[New!] PCI两(4/8)串口422/485光电隔离卡 JaRa Model 1104 易用经济型PCI总线4*RS232多串口卡 JaRa Model 1108/1116/1132 易用经济型PCI总线8/16/32*RS232多串口卡 JaRa Model 1112S PCI总线两串口扩展卡 接口转换器系列: JaRa Model 2101E 防静电型无源RS232至RS422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1F RS232到RS422/RS485无源防静电转换器 JaRa Model 2102 防静电型无源RS232至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2D 防静电型无源RS232至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2E 带浪涌保护的无源RS232至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2F 无源RS232至RS485双重防雷型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2G 无源光电隔离RS232至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3A 工业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3B 工业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3C 工业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4 硬件流控的RS232至RS485光电隔离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5 RS232转RS422/RS485无源光电隔离转换器 JaRa Model 2106 G.703同轴75欧姆/双绞线100-120欧姆转换器 JaRa Model 2106C G.703同轴75欧姆/双绞线100-120欧姆转换线 JaRa Model 2106I 插卡式75欧姆/120欧姆转换器 JaRa Model 2106M 4路G.703 75欧姆--120欧姆转换器 JaRa Model 2106R G.703同轴75欧/双绞线100-120欧转换机架 JaRa Model 2107A 有源RS232至RS422/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7B 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浪涌型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107C 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浪涌增强型转换器 JaRa Model 2115A 五口 RS485 HUB网络集线器 JaRa Model 2115B[New!] RS232/485到四口RS485分配器 浪涌保护器和防雷器系列: JaRa Model 3101 同/异步DB9型RS232串口浪涌保护避雷器 JaRa Model 3102 同/异步DB25型RS232串口浪涌保护避雷器 JaRa Model 3103 RS-422/485接口浪涌保护防雷器 JaRa Model 3105 DB25型并行口浪涌保护器 JaRa Model 3106 并行打印口Centronics36脚浪涌保护器 JaRa Model 3108 电信数据语音线路浪涌保护避雷器 JaRa Model 3207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防雷器 JaRa Model 3207R 机架式以太网浪涌防雷器 JaRa Model 3208 电视机防雷保护 JaRa Model 3209 视频防雷器 广域网、局域网接入系列: JaRa Model 4101 G.703/V.35 E1接入协议转换器 JaRa Model 4102 G.704(FE1)/V.35 FE1接入协议转换器 JaRa Model 4103 G.703 E1/10Base-T以太网桥 JaRa Model 4103M-16 16E1转10/100M以太网网桥 JaRa Model 4103M-4 4E1转10/100M以太网网桥 JaRa Model 4103M-8 8E1转10/100M以太网网桥 JaRa Model 4104 G.704(FE1)/10Base-T以太网桥 JaRa Model 4105 V.35/10Base-T以太网桥 JaRa Model 4110 G.703/V.35/以太网桥转换器机架 光纤收发器系列: JaRa Model 4401 100M 单多模双纤收发器 JaRa Model 4402 10/100M 单多模双纤收发器 JaRa Model 4403 100M 单模单纤收发器 JaRa Model 4404 10/100M 单模单纤收发器 JaRa Model 4405 10/100/1000M 光纤收发器 JaRa Model 4410 单多模光纤收发器混插机架 PDH光端机系列: JaRa Model 4300 同异步V24光纤MODEM JaRa Model 4301 带RS232接口的单E1光端机 JaRa Model 4301E 带10/100M以太网接口的单E1光端机 JaRa Model 4301V V35光纤调制解调器 JaRa Model 4303 3路E1+1路V35光端机 JaRa Model 4304 4E1光端机 JaRa Model 4304I 捷瑞多业务光端机扩展卡 JaRa Model 4308 8E1光端机 JaRa Model 4316 16E1光端机 USB联接产品系列: JaRa Model 2201 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1C[New!] USB到RS232串口九线光隔转换器 JaRa Model 2201D[New!] USB至RS422/485高速智能光电隔离转换器 JaRa Model 2202 USB HUB 扩展2个RS232和2个USB接口 JaRa Model 2204A USB转4个RS232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4B USB转4个RS422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4C USB转4个RS485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6 USB至RS422/485高速智能转换器 JaRa Model 2208A USB转8个RS232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8B USB转8个RS422接口转换器 JaRa Model 2208C USB转8个RS485接口转换器 光纤转换器系列: JaRa Model 2401M RS-232/485到多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402M RS-422/485到多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404 无源RS-232到多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501M RS-232/485到多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501S RS-232/485到单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502M[New!] RS-422/485到多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2502S[New!] RS-422/485到单模光纤转换器 JaRa Model 4406 单/多模光纤转换器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系列: JaRa Model 1201I RS232/422/485(单/多)设备联网嵌入式模块 JaRa Model 1201N RS232/422/485(单/多)串口到以太网服务器 JaRa Model 1801 10M/100M高性能(单/多)串口联网服务器 JaRa Model 1801I 10M/100M高性能嵌入式(单/多)串口服务器 串口光电隔离器和驱动器系列: JaRa Model 3107 DB25型RS232串口三线光电隔离器 JaRa Model 3107A DB25型RS232串口九线光电隔离器 JaRa Model 3109 DB9型RS232串口三线光电隔离器 JaRa Model 3110 DB9/DB25型RS232串口三线光电隔离器 JaRa Model 4106 DB9串口三线光电隔离长线收发器 JaRa Model 4107 DB25串口四线光电隔离长线收发器 中继器系列: JaRa Model 2108D 光电隔离防雷型RS-422/RS485中继器 JaRa Model 2108S 光电隔离防雷型RS-422/RS485中继器 串口设备联网通讯专家!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51-5110687

网友AN: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现主要服务于安徽地区的系统集成商和经销商。我们是专业的串口(接口)通信和网络接入设备的制造和分销商.获知贵公司做安防工程、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等项目平时一定用到很多串口和网络接入相关产品,所以特别给你们推荐,希望能给你们在技术解决方案和采购选型方面带来些方便和实惠!我们将永远是串口设备联网领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值得合作的伙伴!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捷瑞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捷瑞全系列产品华东分销商,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由员工持股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捷瑞JaRa是中国知名品牌,捷瑞系列转换器和串口产品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并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主营产品或服务: 捷瑞全系列串口转换通讯产品: PCI总线扩展多(2/4/8/16)串口(RS232/485/422)卡; 无源RS232转RS485/422/CAN总线转换器; 有源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 工控模块转换器(机柜导轨式安装); USB转单/多(4/8)串口(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工业级RS485/422中继器; 工业级RS485集线器(HUB); RS232 光隔长线驱动器; (串口到以太网)串口服务器(单/多口); 光电隔离器; 浪涌保护器; 视频或以太网防雷器等各系列串口通讯产品 。 捷瑞全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Modem池; (单多模)光纤收发器; 光纤收发器集中电源机架;(光纤转串口(RS232/485/422))光纤猫; 协议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集中电源空机架;以太网桥; PDH光端机,光纤交换机,KVM多电脑切换器等各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欢迎致电上海方鎏通科技合肥办事处! (合肥办事处)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51-5110687 顺祝商祺!

网友AN: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现主要服务于安徽地区的系统集成商和经销商。我们是专业的串口(接口)通信和网络接入设备的制造和分销商.获知贵公司做安防工程、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等项目平时一定用到很多串口和网络接入相关产品,所以特别给你们推荐,希望能给你们在技术解决方案和采购选型方面带来些方便和实惠!我们将永远是串口设备联网领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值得合作的伙伴!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捷瑞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捷瑞全系列产品华东分销商,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由员工持股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捷瑞JaRa是中国知名品牌,捷瑞系列转换器和串口产品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并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主营产品或服务: 捷瑞全系列串口转换通讯产品: PCI总线扩展多(2/4/8/16)串口(RS232/485/422)卡; 无源RS232转RS485/422/CAN总线转换器; 有源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 工控模块转换器(机柜导轨式安装); USB转单/多(4/8)串口(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工业级RS485/422中继器; 工业级RS485集线器(HUB); RS232 光隔长线驱动器; (串口到以太网)串口服务器(单/多口); 光电隔离器; 浪涌保护器; 视频或以太网防雷器等各系列串口通讯产品 。 捷瑞全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Modem池; (单多模)光纤收发器; 光纤收发器集中电源机架;(光纤转串口(RS232/485/422))光纤猫; 协议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集中电源空机架;以太网桥; PDH光端机,光纤交换机,KVM多电脑切换器等各系列网络接入通信产品.。 欢迎致电上海方鎏通科技合肥办事处! (合肥办事处)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51-5110687 顺祝商祺!

网友AO: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www.autoyx.com   串口调试工具:SPCfgTest.zip 大小为 252 KB    调整字节串接收时间(10mS~200mS),可将一般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全的数据全收全;或不应断开收的数据收全、收完整。 http://www.autoyx.com/

网友AP:
楼上各位写得真不错!

网友AQ:
如果按照上文讲,RS-232是不是只能用于带有数字转换能力的设备之间传送数据。

网友AN:
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是北京捷瑞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捷瑞全系列产品华东地区分销商,公司成立于2000年,现主要服务于安徽地区的系统集成商和经销商。我们是国内专业的串口(接口)通信和网络接入设备的制造和分销商.获知贵公司做安防工程、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等项目平时一定用到相关串口转换和网络接入相关产品,所以特别给你们推荐,希望能给你们在技术解决方案和采购选型方面带来些方便和实惠!我们将永远是串口设备联网网络接入领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值得合作的伙伴!!! 公司主营产品和服务:捷瑞JaRa(中国知名品牌)全系列串口转换通讯和网络接入通信产品的分销和开发华东地区各级代理商的加盟。 (一)、捷瑞全系列串口转换通讯产品 ◆多串口卡系列:PCI多(2/4/8/16)串口232/422/485卡等板卡。 ◆接口转换器系列:无(有)源RS232转RS485/422/CANBUS转换器; 工业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接口转换器;单(4)路G.703同轴75欧姆/双绞线100-120欧姆转换器(机架式/插卡式);RS232/485到四/五口/八口RS485分配器等全系列接口转换器。 ◆浪涌保护器和防雷器系列:同/异步DB9(DB25)型RS232串口浪涌保护避雷器;RS-422/485接口浪涌保护防雷器;机架式以太网浪涌防雷器;视频防雷器电信数据语音线路浪涌保护避雷器;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防雷器;电源防雷插座等浪涌防雷产品。 ◆USB联接产品系列:USB转多(1/2/4/8)串口(RS232/RS485/RS422)转换器等全系列USB联接产品。 ◆光纤转换器系列:RS-232/485/422到多(单)模光纤转换器(有源或无源)等全系列光纤转换器。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系列:RS232/422/485(单/多)串口到以太网联网服务器等。 ◆串口光电隔离器和驱动器系列:DB25型RS232串口三(九)线光电隔离器;DB9型RS232串口三线光电隔离器;DB9/DB25串口三线光电隔离长线收发器等。 ◆中继器系列:光电隔离防雷型RS-422/RS485中继器(工业级)。 (二)、捷瑞全系列网络通信产品 ◆广域网、局域网接入系列:G.703/V.35/G.704 E1(FE1)接入协议转换器;G.703/G.704 E1(FE1)/V.35转10Base-T以太网桥;4E1/8E1/16E1转10/100M以太网网桥;G.703/V.35/以太网桥转换器机架;Modem池等接入产品。 ◆光纤收发器系列:100M (10M/100M)单多模双纤收发器;100M (10M/100M)单模单纤收发器;10/100/1000M 光纤收发器;单多模光纤收发器混插机架等全系列光纤产品。 ◆PDH光端机系列:同异步V24光纤MODEM;带RS232接口的单E1光端机;带10/100M以太网接口的单E1光端机;V35光纤调制解调器;3路E1+1路V35光端机;4E1/8E1/16E1光端机;捷瑞多业务光端机扩展卡等光端机。 ◆台湾益网和国产光纤交换机系列:8口全光;1024S主机+12光12电(双纤多/单模单波长,国产);1024S主机+24口全光(双纤多/单模单波长,国产)等交换机。 ◆KVM多电脑主机切换器:2/4/8/16部电脑对1组萤幕/键盘/鼠标控制器(含OSD 1U/2U高)等。 电话:0551-5110687 联系人:李经理 欢迎致电上海方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网友AQ: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RS232在PROTEL里面用什么代号才能找到.

网友(2007-11-16):
笑看风云的帖子获益非浅

网友AR(2008-03-22):
RS232-485接口转换器经济型、工业级我司均齐全,请登陆www.szhightek.com.联系电话:0755-81321588

网友AS:
这个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AT(2011-06-21):
1.博士能Bushnell 10x25 激光测距仪望远镜 5-700米 误差+/-1米 价  格: 61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2.激光测距模块串口激光测距串口激光测距传感器RS232激光测距仪 价  格: 290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3.激光测距模块串口激光测距串口激光测距传感器RS232激光测距仪 价  格: 180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4.PRO 550 望远镜式激光测距仪 测距望远镜 价  格: 58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5.激光测距传感器200米 价  格: 550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6.美国Apresys普力塞思8x25pro1500激光测距仪 价  格: 1750.00元
7.超声波物料计/超声波物位计/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价  格: 100.00元 至江苏:快递: 20.0元 EMS: 20.0元

迅腾科技是专业从事激光测距设备研发生产的高科技公司,现主要产品有激光测距离传感器,手持激光测距仪,望远镜式激光测距仪器,可为客户定制,贴牌,本公司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售后服务,欢迎光临。

电话:13852570478
联系人:王先生
QQ:15085053

网友AU:
波士转换器七大绝招:
·波士独有的单环自愈RS-232/RS-485组网转换器!
·独有波士智能终端负载技术,确保互带128个节点!
·高达95%的波士窃电技术,确保传输1800米以上!
·通信只用到RXD、TXD、GND,无须RTS、DTR!
·内置600W抗雷击保护器和15000V抗静电保护器!
·独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先进的自动唤醒技术,工作寿命大大增加!
·独有波士集线转换技术,带RS485能力扩大四倍!

用鼠标右键点击各种产品型号并且选择“目标另存为”可以下载各种产品说明书(.pdf格式文件) 型 号 功 能 特 性 说 明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超薄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DB9针、DB9孔通用)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源有源通用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A 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详细参数请到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网友AV: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查看更多电缆点击进入 价格: 下载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
电缆/再加上施耐德TSXPCX3030四合一编程电缆 500元 /660元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型价格 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CANIW 防静电RS232-RS485/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100元
7 232TTLIW 防静电RS232-TTL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8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9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50元/180元
10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50元/180元
11 232422EH 防雷型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90元/22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RS422/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元/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19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32节点 200元/240元
20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32节点 220元/260元
21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256节点 300元/340元
22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256节点 300元/340元
23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110节点 260元/300元
24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32节点 260元/300元
25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120/150元
26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200/240元
27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8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29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0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1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2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3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4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800元/1000元
35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 1000元
36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 1200元
37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8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39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0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1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2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3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4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5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下载
46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7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8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0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1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2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3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4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5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6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7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58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59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60 OPTOPTIH 光纤 中继器 (0-1Mbps) 900元
61 4OPTHUB 4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2000元
62 8OPTHUB 8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3600元
63 1YP1SJ 1路音频+数据光端机 一对500元
64 1SP 一路视频光端机 一对450元
65 1SP1SJ 一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500元
66 2SP1SJ 二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900元
67 4SP1SJ 四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200元
68 8SP1SJ 八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800元
69 LONOPTIH lonworks-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2000元

4.温湿度传感器 变送器 温湿度模块 隔离器 安全栅

70 DB485T/DB4851 通用型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160元
71 DB485D/TH-802 带显示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280元
72 DB485E 带显示以太网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680元
73 DB485Z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680元
74 HTC-1 家用温湿度计 80元
5.串口服务器 以太网模块 以太网I/O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75 232485422TCP RS232/485/422-以太网转换器 300元
76 232SERVER 串口服务器 2口/4口/8口 500/800/1500元
77 TTLTCP TTT-以太网嵌入式模块 180元
7.无线转换器 呼叫器 数传模块电台 短信猫、彩信猫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可靠150米价格 400米/800米价格
78 232485TTLWX RS232/485/TTL-无线转换器 300元 500元/800元
79 232485TTLWXG RS232/485/TTL-无线高速转换器 500元 700元/1000元
80 GSMMODEM GSM短信猫/彩信猫 400元/700元
81 GPRSMODEM GPRS短信猫/彩信猫 400元/700元
82 CDMAMODEM CDMA短信猫/彩信猫 500元/800元
83 FANGDA 手机信号放大器 700元
84 PINGBI 手机信号屏蔽器 500元/700元
85 TANCE 金属探测器 300元/500元

9.USB转换器 数字示波器 编程器 仿真器 单片机实验板

96 USB232C USB-RS232转换器(商业型:0~115.2kbps) 40元
97 USB232I USB-RS232转换器(工业型:0~200kbps) 100元
98 USB485422I USB-RS485/422转换器(工业型:0~3Mbps) 200元
99 F-24U 40M双踪USB接口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1380元
100 F-210 100M双踪USB接口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1680元

101 232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200元
102 232485422IH RS232-RS485/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200元
103 232232EH RS232光隔离长线驱动增强器(又名:串口泵) 100元
104 OPT232OPT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1000元/1200元
105 OPT422OPT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1000元/1200元
106 USB232OPT USB串口-光纤转换器 800元
107 TCP232OPT 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 900元
108 USBCANI USB-CANBUS转换器(工业型:0~1Mbps) 300元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