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问:如何下载HITECH人机里已有的应用程序

楼主(2004-02-23):
如何下载HITECH人机PWS1700里已有的应用程序,并将其传送到另一台新的人机界面里!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使用人机界面的系统菜单中的UpLoad AP/PGM,将程序上载到计算机,再Download到新屏中,或用Copy AP/PGM进行两机对考。

网友A:
用复制功能,制一根线,连计算机都免了

网友B:
以上必须是相同机型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那么不同机型怎么办?

网友:
有编程软件及下载电缆就可以了先从人机内把程序读出,保存后下载到另一台就可以了! 如果人机的程序有密码就没办法了!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网友C:
不同型号的机器就不能下载

网友D:
不同型号的如果有源文件,可以更改型号选项后重新编译下载。如果只有从机器中上载的编译好的文件,就没有办法了。画面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就只有重写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