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故障分析

楼主(2004-02-23):
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外部原因;二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 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按照要求去选。 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1.参数设定问题: 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 2.变频器硬件问题: a)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b)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电路板损坏可能是:1)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2)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3)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c)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d)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用抑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

网友A(2000-12-10):
本人很同意你的分析,在外部原因上还可增加:电源缺相也会提示“OU”。-----在工作实践中本人遇到过两次。 TJJXZYF @ EYOU.COM

网友B:
本人很同意你的分析,在工作实践中本人遇到过其它经验: 1、降速时间过短,引起“OU”故障,同时,发生“OC”故障。加长降速时间或连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2、是否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了接触器,接触器触点瞬间抖动也会发生过流。

网友C:
输出模块也有可能1 或者是前端放大电路击穿!!

网友D(2001-03-03):
电机电缆因震动发生瞬间短路也会引起“OC”故障

网友E(2001-04-19):
你好,本人有一问题想请教:一台三菱A540,11kw的变频,启动时马上跳oc2,经检查,换驱动板后,一切正常.问题主要出在驱动板上,但上面的电流互感器也是正常的,请问其故障可能是出现在那个地方呢?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谢

网友F:
请问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经电抗器(只做滤波用)接电机,是否会引起过流?

网友G(2001-06-06):
希望能和你联系,可以告诉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H(2001-09-21):
请问ABB是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的?

网友I:
对你的分析很佩服,我就遇到好几次过流内部原因。

网友J(2003-11-06):
本人有一台台达S型变频器,故障现象为:电源有输入但无输出,请教高手指点维修方法.为谢!

网友J:
本人有一台台达S型变频器,故障现象为:电源有输入但无输出,请教高手指点维修方法.为谢!我的MAIL为zWJ790621@163.COM/

网友K(2006-01-13):
大多情况是有输入信号到模块,但是没有输出的总是多是出在驱动出了问题,台达的问题是驱动光藉出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