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要上高压水泵,求助高压变频与液力耦合器方案优缺点

楼主(2004-02-23):
单位要上高压水泵新项目(6台,2500KW,10KV,出水压力200bar),不知调速控制采用高压变频还是液力耦合器,哪种方案综合性价比最好? 现在我单位高压水采用的SHI

楼主:
单位要上高压水泵新项目(6台,2500KW,10KV,出水压力200bar),不知调速控制采用高压变频还是液力耦合器,哪种方案综合性价比最好?   现在我单位高压水采用的液力耦合器调速(三档),2台,2500KW,10KV,额定电流160A,出水压力200bar,投资1200万(含液压和机械、电气全部),电机供电高压柜除外。运行还可以,不调压时,电机电流20~30A。 采用高压变频,投资太大,还要配整流变压器,不知节能效果怎样?几年可收回投资?与液力耦合器比较呢?请诸位大师执教?谢谢!Email:hhhhyyyy2008@sohu.com

网友A:
针对您提的问题,我说一下个人观点,还请指教! 变频和液力耦合器当然是变频好了,同样的价格前者会比较高. 如果贵司水泵不需要调速的话,我建议贵司可以考虑一下使用高压电机磁控软启动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该产品的原理 基本原理是在高压电机一次回路中串接一个可以自由改变阻抗值大小的的饱和电抗器。通过改变饱和电抗器的饱和程度,从而改变饱和电抗器阻抗值大小,使高压电机的端电压匀速延缓(25-56秒)上升到额定电压,降低了起动电流,达到软起动的目的. 作为高压电机的相关控制产品中,变频器在性能方面都是一致公认的,但价格方面有着其局限性,而磁控软启动作为同类产品中不仅有很好的性价比,更为优秀的地方它是免维护的. 当然贵司的应用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如有兴趣,可联系yuzi1124@163.net 0755-28125953 刘先生

楼主:
谢谢刘先生的回复,我们生产中高压水泵必须进行调节以维持出口压力恒定,液力耦合器为有级调速,而变频为无极调速。现在主要是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不调速时,两种方案下电机空转电流相差多少?二是两种对电网的影响。另外,如果采用高压变频,是用6KV还是10KV,电机定子是否改接线,多长时间能收回投资以及采用高压变频,电机就要选变频专用电机等等,进一步加大了投资。

网友A:
不客气!大家互相交流罢了. 至于电流空转相差有多大,需要在计算和比较. 对电网的影响应该是变频器会大一些,可能需要做相关的滤波措施,电网补偿. 电压6KV还是10KV,要根据电机的负载还有贵司电网容量等终何考虑. 回收期这个问题,要根据电机实际的远行电流还有,电器本身的消耗,及当地电价才能计算出来. 以您目前的状况,很多东西都还不明确,最好能向设计院或者有实力的工控公司咨询一下,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情况,这样比较能作到心中有数。 我们公司最早从变频工程发展,积累了很多工程改造经验和案例,诸如黄埔电厂,云浮电厂等大型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慢慢走向科技研发实体,有自己的工厂及大量研发人员及工程人员。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想参与一下竞争,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将汇集我们的资源,为您提供详细的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
OK!我们从事的是冶金行业的,你们公司主要关于电厂方面,不知是否有冶金行业方面的业绩?

网友A:
有的,在广东金雁集团(矿业),还有在水厂,生物医药,建材,电子,以及上市公司等诸多领域,都有业绩,同时我们是法国施耐德的系统集成商。同时我们和武钢,中冶赛迪、北京钢铁设计院,等大型研究机构都有业务联系。 公司九四年创业发展至今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遵循的诚信的态度,双赢的原则,为几百家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一直深受好评。 同时希望有可能的话能更为直接的交流,期待着您的佳音!

网友B:
本人所在公司在发电企业做过多起高压电机调速改造,同时也为很多客户出过改造方案。关于yhx119先生所说工程,我想我或许可以略尽绵薄之力。并不一定非得有报酬什么的,干我们这行最重要在于交个朋友,积累人气。 您问的问题我在这两天把有关我们的理解及一些资料给您发到您的信箱,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