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紧急求助:1~10v直流电压经处理变为主频率为30~300的脉冲

楼主(2004-02-23):
1~10v直流电压经处理变为主频率为30~300的脉冲电压信号,要求输入电压与输出频率为正比??请问处理电路一般为什么??

网友A:
四川绵阳WB,广东河源雅达都有类似的变送器。200-300,还是买一个用吧

楼主:
原理说的清么??我想自己做!

网友B:
用积分器,比较器,还有模拟开关。 原理简单说明: 输入电压经过积分器,达到一定电压,比较器动作, 驱动模拟开关使积分器放电。 模拟开关的驱动信号,就是所要的频率脉冲。 我手头没有典型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C:
8038能否实现? 怎样将8038的输入高频率变成最大300HZ的低频率?

网友A:
我知道8038可以达到上述功能!!!但是其输出是千赫兹,如何让其达到30~3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