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48代替46 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4-02-23):
各位好 ! 我使北京某污水厂的职工,我们厂先欲将施耐德软启动48代替46 但替换了一台后 发现不能使用 现向各位请教: 除去一些基本德参数设置外 在48的通讯菜单里是否需要做设置 另外 PLC方面是否需要重新编程呢 PLC与软启动的通讯协议是MODBUS 各位高手能告诉我应该如何修改呢 另外 从性能 扩展性方面还有别的更好的软启动替代品吗 请各位给点提议(国产除外 )。

网友A:
为什么就非的要加上一句国产除外?你给个解释? 国产的怎么了,国产怎么招你惹你了,你不都是国产的吗?看的老子来气!!!!!!!!

网友B(2005-08-05):
如果是三相标准的话,是星的或者三角形的话,不需要设置就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