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台计算机远程监测

楼主(2004-02-23):
我希望用我的计算机去检测实验室的热电偶,和压力表的信号,但距离不太近,所以得用RS—485接口。我应买那些设备?具体怎么连,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使用单片机设计,还是工控机。

网友B:
你的信号是什么,标准吗。 可以有很多方式阿。随便找个 智能仪表代通讯的。或者用plc

网友A:
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方式可以直接买一个485模块。 我手里有一款DUT3000 技术指标: 1、传感器:pt100/cu50/cu100,各种热电偶,电流, 电压。 2、路数:8路 3、范围:温度传感器全范围,0-50mv,0-5v,4-20mA 分辨率:0.1℃,300码/mV,2000码/V,500码/mA . . 7.输出:隔离RS485,隔离异步并行接口 联系请发邮件:wfy1232@sohu.com

网友C:
用RTU也可以,因为RTU相对于模块来说具有独立工作能力,也可以联网工作,安控公司RTU可以在485总线出现问题时独立工作,还可在现场显示工作。

楼主:
各位老师,谢谢。能具体给我一个方案吗。我是一个外行,我需要买一套设备,最好是单片机。 是这样吗: 测温元件——数模转换——单片机——485模块——485———232转换——PC编程 这样吗,各位老师指点,急着做。

网友A:
测温元件---接标准485模块---上位机简单的可以采用 组态软件。需要详细解释可以电话:04114728447 wfy1232@sohu.com

网友D:
魏雨: 你好,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能否共同研究我可以为你提供一点硬件。或者麻烦你把你做的整个工程发过来,特别是数据采集与监控部分

网友A(2004-06-20):
请问你的DUT3000卖多少钱?报个价过来!发我的邮箱,jeffxiaoxiao@163.com 谢谢!

网友E:
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吗?还是买现成的原器件,光做软件编程就可以?

网友E:
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吗?还是买现成的原器件,只做软件编程就可以? 采用标准485模块直接安装就能用吗? 采用PLC可以不自己设计电路吗? 采用单片机是不是得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F:
邮箱是 wangyiguang82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