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mv与50mv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02-23):
各位大侠: 国产测直流电流用的都是75MV分流器,而台湾生产的一种分流器却是50MV。它与输入为0-75MV的电流表如何搭配? 多谢!

网友A:
台湾生产也是国产!! 50MV 配在输入为75MV的电流表显示量程 2/3。 分流器本身就是电阻,50MV 、75MV是额定电流压降,直接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B:
哈哈,周公,真有爱国精神,也很渊博.小妹佩服!

网友A:
:) 多交流,同进步!!